有了真的授权盘,怎么克隆一个

楼主(2005-08-25):
就是给授权盘加密后,移入电脑后不能再移出,一次使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呀, 可我问过AB中国总公司的人,正版的授权盘只能移入一台电脑。 那位大虾知道克隆咯!

网友B:
用虚拟光盘PrvDisk,现在很多人都会列

网友C:
HE HE\ 用HD COPY,我一直這樣用的,因為怕把原版的讀壞,所以一直COPY一張來導入導出。

网友D:
用HD是傻办法,如果没有软驱的话,只能用虚拟盘来做。

网友E:
不对吧,一个授权只能在一台电脑上用?应该说一个授权不能同时在多台电脑上用。是ROCKWELL的吧,我们这里就经常从一个电脑里移到另外一个电脑(通过软驱)。如果拥有几个授权,分别放在几台电脑以及软盘是明智的。

网友F:
没错,用HDCOPY。 如果你已经把active移到了计算机硬盘中了,那你可以用原来的active盘再移回来。

网友A:
呵呵! 谢谢各位兄弟指点,现在手头有正版授权,要多弄几张自己留下来.

网友G:
还有一招:虚拟PC,几乎所有的授权盘都能COPY!

网友H:
用磁道拷贝软件cp2000或更新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