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CAM/CAE
求助:intouch中如何调用autocad图形

楼主(2005-08-25):
请教如何把autocad中的图形放到intouch中。谢谢!

网友A:
我觉得需要抓屏生成图片格式来实现.

网友B:
在界面上放置图像容器,右击鼠标选择“导入图像”

网友B:
要现把CAD图片存为位图或JEPG格式

网友C:
可使用 autoview 来进行显示. autocad 的一个用于显示dwg图形控件。 可在autocad 网站上免费下载. 该控件可用于 高级语言的二次编程,完全独立于autocad 系统。 占用内存小,可显示一张比较大的图形.不用拼接.

网友D(2006-03-18):
个人觉得要看你要显示多少。。在什么地方显示了。少量的话转成图片比较快点。。多的话可以考虑用OCX控件,那要写脚本和设置控件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