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熟悉三菱的请进(PLC选型)

楼主(2005-08-25):
电除尘PLC配置要求: 1. 需有两个通讯口 2. 带操作终端(可操作显示界面) 3. 必须需带可扩展模块,含I/O模块,模拟量单元模块和通讯模块.(至少可扩展到128单元) 4. 带高速计数器单元(至少一个). 5. 输出点晶体管和继电器单元两种(可选) 6. 程序块存储空间最好为12k左右,至少不小于8K 7. 支持子程序编程 8. 运行稳定可靠,扫描周期越短越好. *1-5必须满足,6-8一般满足 哪位能给出一个方案来,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只能用FX2N系列;

网友B:
西门子的S7 CPU224XP比较好用。通讯口是RS485的,可以远距离使用。显示界面可以选TD200。如果你在上海,我可以给你更详尽的帮助。我不喜欢日本货。 我的个人网站:plc.123ye.com.

网友C:
FX2N.FX1N.A系列

网友D:
第3点估计很少PLC能达到啊

网友E:
fx2n是单元式的,能扩展这么多模块吗?

网友F:
FX2N也可以加扩展IO模块

网友G(2005-10-08):
我做过电除尘项目,小型的电除尘根本用不到128点,如过再大或有通讯功能我建议你用西门子的吧 可联系lugao_mail@163.com

网友H:
A1s系列能满足,我见过很多电除尘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