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5-08-25):
S7226 PLC选用USB转RS485下载线,无法检测到PLC,请各位高手详细帮助帮助俺阿! 谢谢了!

网友A:
通信设置问题.

网友B:
s7-200 必须用专用的PPI电缆。

楼主:
我用的是专用的电缆阿,但是连接后,计算机无法和PLC通信。如果是设置问题:请问该如何设置阿!我去网上看了,好多都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就是用 USB转485 电缆无法通信,但是没有一个明确详细的解决办法,我是初学者,请帮帮我啊!谢谢!

网友C:
看这根下载线是否需要驱动程序,一般这种通讯口转换的线都需要下栽程序。

网友D:
要有源的485.

楼主:
我直接从西门子经销商那里定的货,包括USB转485电缆,但是经销商给我的货没带任何程序,我也看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好多都是说需要驱动,但是好多提供的驱动都不能装!郁闷死了,买回来2天了,不能玩!高人阿!你在那里?

网友E:
你在叫姚明啊? 他可是高人了 呵呵 开个玩笑 这个你也可以问问你的卖家吗 他们不会不管你这个问题吧 需要驱动就找他们要啊

网友D:
我用RS232转485后就能和S7-200系列的通讯,USB转485的应该可以吧。经销商没有给你驱动就找他们要呀。

网友B:
由于通讯有一些时序的要求,所以有的USB转换后会出现问题,有软件可以解决,好象西门子有。

网友F:
改变波特率在USB口下好象有点问题的不过Siemens的原厂产品就不清楚了!

网友G:
那要看你的WINDOWS操作系統是哪一個啊?若是98就要裝驅動了。還有你的USB接口是1.0還是2.0的呢這也有區別的呢!!!呢多試一試了。。。。。。相信你:行!!!!!!!!!!!!!!!!!!!

楼主:
谢谢各位拉! 搞定了! 经销商给邮寄了张编程盘,里面自带的驱动!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E:
我说的对吧 找经销商要嘛!~ 嘿嘿

网友H:
是可以通信的 我公司就通过你设置 在通讯介面 双点PC/PPIcable 会有一个界面出来在里面有一个Properties按钮 在PPI上通讯波特率在设点另一个local connection中设置你 电脑上的是那一个COM口 应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