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上载

楼主(2005-08-25):
请问:当我从CPU224上载程序时,该CPU的保护等级已经是最低级,为什么还向我要密码? 而且我问过该设备的生产厂家,他们在编写程序时也没使用密码。请各位多多帮忙! 谢谢!

网友A:
那是在编程时,给系统块设置的密码,肯定是编程人员设置的.

网友B:
如果忘了密码,但是有程序,不如把plc中的内容清掉,然后重新下载程序.这样能更快的解决问题.

网友A:
斑竹说的对,如果实在没密码,那你就clearplc清除算了,重新下载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