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控制方式的问题 !

楼主(2005-08-25):
一台设备 从哪里可以 看出 他的伺服系统是运用何种(一种或多种)控制方式 程序中能看出来吗 刚学 伺服 请赐教

网友A:
不知道是何种设备,不知道是何种控制器,不知道和何种程序,所以,也只能回答:不知道

网友B:
从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应该可以看出来,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牌的伺服

楼主:
伺服是 安川 西格码II系列  参数设置:简单举个例子 成吗 从面板上能直接读出来 还是要 通过组态软件 才能看出来

网友C:
最好是有电气原理图和参数设置列表,能分析出来.

网友D:
通过伺服面板或手操器查看参数pn000.1。。。 0。。。速度控制模式(模拟指令) 1。。。位置控制模式(脉冲指令) 2。。。扭矩控制模式(模拟指令) 3。。。内部设定速度选择(接点指令) 4。。。内部设定速度选择(接点指令)和速度控制模式(模拟指令)间切换 5。。。内部设定速度选择(接点指令)和位置控制模式(脉冲指令)间切换 6。。。内部设定速度选择(接点指令)和扭矩控制模式(模拟指令)间切换 7。。。位置控制模式(脉冲指令)和速度控制模式(模拟指令)间切换 8。。。位置控制模式(脉冲指令)和扭矩控制模式(模拟指令)间切换 9。。。扭矩控制模式(模拟指令)和速度控制模式(模拟指令)间切换 A。。。速度控制模式(模拟指令)和零箝位控制间切换 B。。。位置控制模式(脉冲指令)和位置指令脉冲禁止间切换 切换用外部I/O接点信号控制。。。 您如果手里有本安川伺服手册就再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