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制动单元的问题

楼主(2005-08-25):
ABB变频器安装了制动单元,怎样设置制动单元方面的参数,例如我想辊筒在按急停刹车后转1/4圈或1/2圈就要停下,怎样设置。“直流注入时间”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帮忙。

网友A:
本公司专业销售制动单元、制动电阻详情请致电:0755-82660568

网友B:
你这个要求要在上面加上位置控制软件 motion control.

网友C:
"直流注入时间"   电机静止时,选择该项,能够在不用抱闸的情况下,保持不被负载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