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试变送器的静压,谢谢

楼主(2005-08-25):
(无正文)

楼主:
变送器是ROSEMOUNT的3051C变送器,三阀组是另外配的,3051C不带角法兰,现在只有将3051C变送器上螺栓卸下来,再把三阀组和变送器固定,现在我当心三阀组和变送的连接部分是否能够密封,所以要打压,这是一台差压变送器,是否要正压、负压都打介质设计压力的1.5倍?谢谢!

网友A:
paul119;你提得问题应该是属于仪表的校验鉴定范围,应根据该规范的要求进行操作,我是搞DDZ-2和QDZ型压力变送器校验鉴定的,对现在新型压力变送器的校验鉴定没有接触,所以你应根据说明书的要求进行试压测量和范围标定

网友B:
你是否担心变送器与取压管连接处是否能够密封呢?都是一个道理呀!

网友C:
打电话010-86877476   010-62977168/69/70    俺给予解决   含有别地服务   哈!   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