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问在配线时,开关离地面多大距离?

楼主(2005-08-25):
请问在配线时,开关离地面多大距离?

网友A:
需要根据电压等级来确定.

楼主:
比如是220VDC或220VAC怎么确定。

网友B:
一般在0.3米以上,防水,防潮等因素考虑.

网友C(2005-09-25):
普通插座1.3米,挂式空调1.8米,柜式0.3米,抽油烟机2.2米。开关1.3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