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楼主(2005-08-25):
请问各位大虾,我下载了个MCGS的软件,但安装后就不到,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个软件本来就是用不到的呢?我下载了三个不同的版本也是一样,用不到,没什么反应。 那位朋友可以告诉我一下是什么回事吗? 可回E-MAIL:wenshao@tungsingmanufacturing.com

网友A:
MCGS的软件是免费试用的.不会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是否没有下载全呢?

楼主:
我应该是全下载了,但安装后它只是出现一个黑屏,什么都没有,这种现像是不是要跟PLC或是别的什么硬件联接后才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B(2005-10-09):
不需要,可以向MCGS索要光盘

网友C:
老五※: http://www.mcgs.com.cn/download/index.asp 下载地址

网友D(2005-11-20):
可能与你的计算机系统有关。我遇到过个别系统安装不上的问题。

网友E(2006-08-29):
重新安装系统,换个版本可能就可以好了

网友F:
三个版本的软件表面看起来差不多,但有各自的主攻方向,具体内容不完全一样。看看是不是下载的时候出了问题。

网友G(2021-09-15):
关闭杀毒软件,重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