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S9000系统流量累积问题

楼主(2005-08-25):
我公司有一套HONEYWELL S9000系统,这几天出了点小问题-----流量累积不准确(瞬时流量值与现场变送器显示相符),前一天流量累积偏大,第二天流量累积偏小,最大流量为540立方米每小时(测量介质是水),一个小时累积的流量误差约为10立方米。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导至流量累积误差!谢谢

网友A:
按照您的说法,以前是累计准的是吗?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不会是程序有问题,应该是瞬时流量值与现场变送器显示不是完全相符.

楼主:
激情如火: 原来流量累积是准确的;瞬时流量也是准确的,因为我们在现场变送器这个回路串了一台流量积算表,该表上的瞬时流量与操作站上显示的流量是一样的,只是操作站上显示的流量累积与该表的流量累积相差较大。

网友:
是不是流量积算表有问题?

楼主:
零:估计不是流量积算表有问题。因为在瞬时流量基本恒定(在140--145 M3/H之间波动)情况下,我们观察了6分钟、10分钟内S9000的累积量,发现DCS的累积明显不准确。

网友A:
那就要修正一下s9000中流量累计的仪表因数了.

楼主:
激情如火: 这没办法修正啊。因为DCS和积算仪之间的误差是不确定的,有时偏高,有时偏低。 而且过段时间后又自动恢复正常。

网友:
建议你去找HONEYWELL的教员问一下!

楼主:
各位,请提供HONEYWELL的服务电话。 好象在重庆、广州都设有服务点。

网友B(2009-05-13):
是加完表以后你才观察到这样的现象的吧

确定不是干扰引起的么?

“乱蹦”很像干扰!

网友C:
你说的540是看的瞬时,还是现场表的累积,瞬时和累计偏差是在瞬时流量稳定时才能看到的啊

网友C:
我想原因应该在阻尼上,你改变一下看看变化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C:
我指的是变送器的阻尼

网友D:
测量介质不稳定,是不是含气。而且累计流量算法不一。不要用自带的,最好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