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功率变送器测电机功率 急!!!!!!!!

楼主(2005-08-25):
我有个客户要测风机的功率最大为37KW,我现在用了两个100:5的交流互感器,一台三相三线的功率变送器电源220V,输入电压380V,输出信号0-10V;还有一台比例缩放表,输入为0-10V,电源为220V。用两瓦法测电动机功率。比例缩放表斜率我设为1.7,最大显示值为50KW,最小为0(若不设斜率显示值比实际值要差很多,我不知道是变送器的原因还是缩放表的原因)。现在测一台空载电动机7.5KW,用环表测的三相电流的平均值约为12.6A,三相电压为400V,经过斜率的调整可显示到正常值,测其他11KW空载的电动机和3KW的风机都可以得到比较正确的值,但在测一台7.5KW的风机时,同样用环表测的三相电流的平均值约为13.8A,三相电压为400V,功率变送器输出为0.5V,(我首先觉得这个0.5V就不对,因为第一次测的时候是1V,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测的都是0.5V)缩放表显示为3.1KW左右,明显只有正常值的一半,变送器我已经换过一台了,但还是这样,望高手们给出意见,急啊!!!!!!!!!!!!! 款收不回来啊,郁闷ING。。。。。。。。。。

楼主:
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尽管说啊,希望能尽快解决

楼主:
没人回啊

网友A:
可以直接用电参数模块测量的,能直接读出三相电压,三相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电度等参数,也有带显示的,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