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磁阻电机的谈一下.谢谢.

楼主(2005-08-25):
高速噪音如何解决.

网友A(2005-09-25):
毕庆民:由于开关磁阻电机功率变换器输出的是不规则电流脉冲,因此运行噪声和转矩脉动是其固有的突出问题.解决办法要从机械和电气控制两方面进行.关键要减小作用于定子上径向力.要改善极形,磁轭强度,优化功率变换器及控制器.

楼主:
多谢.开关磁阻电机结构简单.别的都好.就是噪音.弄不明白.是不是精度问题.声音很怪.想轴承损坏的声音.无法在运转时判断轴承好坏.控制器的原理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B(2005-11-08):
开关磁阻电机的噪声主要是电气噪声,机械噪声和普通电机是一样的,SRM在运行时,由于采用的是双凸极式,并且磁场在随着转角的位置不同即磁阻发生改变,电流不但产生切向力,在径向上也产生电磁力,这就产生所谓的电气噪声,抑制噪声主要是改变控制策略和导通角的位置。看看相关的书籍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