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plantscape如何通过PC机上的串口和slc5/04通信?

楼主(2005-08-25):
有:rslink、rslogix500、plantscape r400,slc5/04及编程下载电缆,请问如何设置才能让pc机通过串口监测监控slc5/04

网友A:
通过rslink实现opcsever的配置,然后用plantscape中的opc驱动来和rslinx通讯达到数据交换的目的,当然rslinx中要配置与slc504的串口驱动,以及opc的tag的建立.

楼主:
可否具体些吗?我的rslink 是lite版本的,也可以吗?plantscape在做画面时,要注意什么?建通道、控制器,点等时,要注意什么?给些经验

网友B(2010-07-05):
slc5/04用1747-CP3如何建立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