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断路器里面的C特性曲线或D曲线怎么有两根?各有什么区别?急!!谢谢

楼主(2005-08-25):
(无正文)

网友A(2007-08-01):
C型特性应该指配电类负载,D型特性应该是指电动负载,瞎蒙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2008-01-17):
楼上的真逗,我也不懂,但是我觉得楼上的说话很好玩。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换灯泡的在 2007-8-1 16:18:00 发表的内容:
  C型特性应该指配电类负载,D型特性应该是指电动负载,瞎蒙的,不知道对不对
--------------------------------------------------------------------------------------------
是的有这个意思

网友D:
那看到过这说法,不知具体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