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05-08-25):
编码器都有那几中用途?他可以采集那几种信号?

网友A:
编码器主要用来作反馈用,脉冲信号和PLC高速计算器配合,可以控制电机运转

网友B(2008-08-06):
小弟今天看了一台机器的程序

在步进马达装了个编码器,有个对射传感器检测旋转脉冲数

还有一个驱动器,但是程序就一个PLSY    K2500    K0     Y0

让我很不明白是如何控制的

哪个指令怎么发的脉冲数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