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电加工技术中的电火花加工的电压方式

楼主(2005-08-25):
请问 电加工技术中的电火花加工的电压方式?他的电压是由哪几个回路组成的,只是原理,不涉及各个机床的具体模块。

网友A:
这个行业太狭窄,在这可能没有什么人搞这个的。

网友B:
我只接触到电火花线切割,是可控的脉冲波

网友C:
电火花加工电压一般有:低功管产生的低压,高功管产生的高压

楼主:
一般在初精加工时加载的电压和脉冲都有所不同。 基准电压+可调节的脉冲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