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制动电阻放在那里合理?放在电器箱外需不需要防护?不用制动电阻制动效果怎样(负载不重但最高频率有100Hz).

楼主(2005-08-25):
拜托!拜托!

网友A:
对于升降机、起重机、电梯等重要设备,要求使用制动电阻。 制动电阻放在电控箱内侧;如果是前后开门的电控柜可以放在后面(有些制动电阻很大的。);安装时如果可以,请将制动电阻紧贴电控箱壁,以利于制动电阻散热。

网友A:
最好不要放在电控箱外。放在电控箱内壁上不占空间的。

网友B:
制动电阻的阻值如何计算?不同的品牌的变频器可以互换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像“激情如火”总版主回答过。 每种变频器的选型手册上都有每种型号变频器对应的制动电阻,你翻翻选型手册或咨询供应商。 还有,你多翻翻以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