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调节阀,怎么样可以判断它的好坏?

楼主(2005-08-26):
流量调节阀,怎么样可以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A:
用标准信号控制开关或在任意位置,看看是否可以准确得定位,另外测试一下反馈是否准确,基本就可以判断流量调节阀的好坏.

网友B:
支持激情如火

网友C:
力诺的调节阀就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