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速度同步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5-08-26):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有两台电极,一台是变频调速(主机A),一台是伺服电机(从机B),要求主机与从机始终保持一定的线性比,即主机A/从机B=N(速比),N可以改变通过人不同的设置,功能有点像减速机,但不是机械调节的,通过电气控制,如果有人知道请告之一二,谢谢!

网友A:
我们的经济型产品MC202或EURO205X正好很容易实现该功能.你甚至可以把速比设成动态变量. 详情请参阅: www.triomotion.com

网友B:
很方便的。用变频器的正比于速度的模拟信号输出(一般变频器都有2路)送给伺服控制器,作为伺服控制器的速度信号。伺服控制器以速度模式工作。变频器的模拟输出可以加个电位器再给伺服控制器,以方便调节。如果你在上海,我可以给你点帮助。欢迎到我的个人网站上看看:plc.123ye.com

网友C:
给主机端加个编码器,将位置信号反馈给伺服,作为伺服的控制信号。然后你调整齿轮比就可以了。欧洲的某些伺服可以动态在线调整齿轮比,应该适于你的应用。

网友D:
“进口电机”的意图似乎是同步,“地地道道”兄的跟随不知能否满足要求?“朱勇军”兄的似乎同步性能好些,但调节的比例无法数字话,只能大概模拟量的调节,而且容易受干扰。。。 to:进口电机,不知道您的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是否支持通讯方式,最好的同动方式就是由控制器通过通讯直接将正比后的速度指令分别给变频和伺服驱动器对应的数据区。。。 如果不支持通讯又想数字化速比,就是在控制器做好速比后发两路模拟量分别控制变频和伺服,伺服工作于速度控制模式。。。 同步要求不高就可以采用其他仁兄提供的方案

楼主:
请教凡夫俗子你能否讲的更加清楚一些,我有点不太懂,谢谢!

网友E:
本人作过类似的项目,用PLC加触摸屏,用编码器检测实际变频器控制的轴,因为你实际想要控制的应该是变频器控制的轴与伺服连接的轴的速度同步,通过PLC检测编码器,通过运算由D/A接到伺服速度控制, 触摸屏可以任意设置比例

网友C:
我的理解,跟随和同步没有什么原理性的差别。 将变频器的位置信号直接作为伺服的指令信号,最大的优点就是实时响应性非常好。 这样的系统另外的一个优点是结构非常简单,只包含变频器+编码器+伺服+操作面板,注意,操作面板是直接连接在伺服上。

网友D:
跟随,就是采样前一级驱动的速度或位置的实际值作为下一级驱动的指令。。。因为采样值是上一级已经执行后的数据了,下一级以此为指令值进行运动就会延迟于第一级的运动,所以就是跟随运动。。。 同动是控制器先处理运算后同时把速度或位置指令信号给两台驱动,虽然驱动各自的处理速度和系统整定时间有所差异,但这样同步的效果会好些。。。 至于实时响应性确实“跟随”次级对主级的非指令波动响应要好。。。但主级对次级的实时响应就和同步控制相同了。。。 至于速度比值能否数值化,就要看您的具体工艺要求了。。。

网友F:
我赞同地地道道的看法。 通常上由于干扰等问题,模拟量发出来以后或多或少都会有漂移,编码器发出的数字量就体现出它的优势来了。不管你主级怎么波动,比例始终不变。 除了极小的滞后外,这个方案在速度同步上应该更好一些。

网友G:
看你的控制系统精度了,一般用PLC即可。我改过一台磨齿机,用法与你相同:原来是变频电机+编码器+PLC+触摸屏+变频电机,结果总是有误差;我用变频电机+编码器+MC206+触摸屏+伺服电机,问题立即解决,还可以在触摸屏上在线更改同步比。

楼主:
钟工你好,能否把你变频电机+编码器+MC206+触摸屏+伺服电机的这个案子说的详细一点,以及你的联系方式,我将不甚感激。

网友H:
凡夫俗子好!我的系统方案是:变频电机跟随上位主机,然后伺服系统(设置好齿轮比)跟随变频电机,变频电机轴速为2500转/分至3000转/分左右,恳请老师指点,伺服系统用位置控制还是用速度控制?考虑到性价比最好省掉控制器.不胜感谢啊!

网友G:
to:进口电机 电话:010-62136756。

网友D:
变频电机有无编码器反馈?如果采用编码器的信号给伺服系统做跟随当然伺服要位置控制,事实上位置控制时同时也控制速度的(脉冲频率就是速度)。。。如果没有编码器信号反馈,而是利用变频器输出的对应变频电机速度的模拟量作为伺服速度信号进行跟随,那伺服只能工作于速度模式。。。 建议采用编码器的反馈脉冲,伺服工作于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I:
速度同步有没有精度要求?

网友J:
支持和感谢凡夫俗子!不止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如果不需要改变速度比值,那就不需要控制器了,直接由变频器或者编码器(如果编码器只取A脉冲,那么就把A和0V连接到伺服驱动器的两个pulse上)输出给伺服控制器。 但不知方向如何控制?? 如果需要控制速度之间的比值,那么就需要加控制器。 控制器的作用是否就是f(out)=f(in)*F1/F2?(F1 F2为比值系数的分子和分母,可通过外设来改变)

网友K:
最简单可靠也是成本最低的方案当然是变频电机端加编码器用编码器反馈信号控制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用位置控制方式,如果只要固定跟随,只要设定电子齿轮比就应改可以,如果需要同步,则在伺服上适当调整前馈,好处是控制精度比较高,如果用上位机同时控制变频与伺服,变频的速度误差应该是无法消除的,这样,应该无法保证楼主的要求。如果楼主能加大成本,那当然是变频电机+编码器+单轴控制器(含编码器反馈通道的)+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用速度控制,好处不用讲,缺点是成本上升。

网友I:
不同的性能要求,要采用不同的方案,当然成本也不一样。一直没有性能上的指标,只针对功能讨论方案,意义不大。

网友L:
如果你的主轴和从轴是变径的话!那计算线速的话就更你的直径变化有关了!

网友D:
刘岩利兄说的对,没有性能的指标,谈方案没实际意义,所以请注明同动或跟随的性能指标要求。。。 TO:望天堂,您好 很多伺服驱动器有可以直接A、B相的脉冲信号的模式,跟随速度及方向。。。也可以将A、B相信号直接给速度和方向(和刘兄刚学习到的方法),就是存在问题隐患,具体请见《电子手轮编程》。。。 没有控制器也可以调节跟随速度的比值,通过电子齿轮等参数,就是调节不方便也不能实时改变。。。而控制器可以方便实时改变比值,例如PLC作为控制器的话,可以通过PLC连接的触摸屏修改比值。。。

楼主:
凡夫俗子你好! 不知你说的PLC作为控制器的话,可以通过PLC连接的触摸屏修改比值,这个程序如何写,你如果知道,请告诉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