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RS485接口编程问题

楼主(2005-08-26):
由于小弟初次涉及RS485接口,所以我问的问题都比较弱智,请别笑我,多给点意见。多谢不吝赐教,谢谢! (1):如果仅仅只是一个规范的接口,如何对RS485接口进行编程?通信协议是自己定义的。我是想用vc实现。 (2):我看了一些485的资料,可看得是云里雾里,不知道怎么和具体的语言结合起来, 希望能有好人给我个与实践相结合的例子给我学习一下。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RS485只是规定了一个硬件上的电气标准,譬如电压啊什么的。而软件里有另外一套发送数据的格式,那就是我们真正需要在程序里用到的协议!

楼主:
那是不是就是我自己所定义的通信协议啊?

网友B:
如果编程的话,您按照串口的编程方式就可以了,物理层的转换可以通过232转485的转换器来完成. 通讯协议根据不同的设备不一样,有的用modbus等等,也有用自定义协议的.

楼主:
谢谢两位前辈! 通信协议是自定义的。可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没经验,感觉无从下手。不知道前辈们能不能给我发个具体的例子给我参考一下。简单点的就行。 farbily@126.com 谢谢~~

网友C:
现在我有一个仪表,他支持485通信才,如何通过上位机来和下位机仪表通信。多谢大虾指教。

网友D:
RS-485 只定义了电气规范, 就像人耳只能听 20Hz ~ 20KHz 之间音频. 通信协议可自定, 就像人类讲中文, 英文或...; 但双方都得用一样的协议才行. 若双方协议不对, 自然就是鸡同鸭讲. 外购的设备, 通常有其标准或自定的协议, 此时您得遵循该协议, 而非再自定一套跟它不能沟通的协议. I-7520 : RS-232 to RS-485 Converter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Remote_IO/i-7000/i-7520.htm PC <==> RS-232/485 Converter <==> RS-485 <==> RS-485 Devices 使用此类信号转换后, 直接对此 RS-232 COM port 接口去收送信息即可.

网友E(2005-10-27):
我现在在搞一个天然气控制系统,我有一台涡轮流量计,采用标准RS485通信,是否我在上位机上要要重新开发一套协议才能通信?我也搞不明白,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F:
485通信编程的难点在于完整正确的数据包的提取,一般有二种方法:
  1: 数据包前加同步帧,包长度信息,校验码.
  2: 通过接收数据的时间判断,如>50ms未有新数据,判断一个包接收结束.
欢迎到我网站下载 http://www.autoyx.com/down/index.htm
  串口调试工具:SPCfgTest.zip 大小为 252 KB
   调整字节串接收时间(10mS~200mS),可将一般串口调试工具收不全的数据全收全;或不应断开收的数据收全、收完整。

网友G(2006-03-26):
485芯片没有专门的握手接口
这样的话是不是从节点总要在读取总线信息啊?

网友H:
在软件通信中 RS232与RS-485没有什么区别,原来用RS-232怎么编现在也就怎么编吧。

网友D(2006-04-26):
樓上說的大致上正確, 但要留意 RS-485 是半雙工通信, 而 RS-232 是全雙工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