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 接近开关能否当常开触点用

楼主(2005-08-26):
我有一个接近开关,常开型,能否串联在控制回路中,不是PLC.是普通控制电路.

网友A:
如果运行通过得电流和电压在接近开关的范围之内,那么就可以串联在控制回路中.

网友B:
接近开关一般分为NPN(常见)、和PNP两种,NPN、PNP都有常开常闭信号(四线的,三线的或常开或常闭)。。。 接近开关的信号线是输出高、低电平的,输出的高电平的电压值随接近开关的电源高低不同而不同,电源范围一般为10—30VDC,输出信号线的输出电流一般为200mA。。。 您所说的串联在控制回路中,我的理解就是接近开关信号线给了某个器件(继电器、电磁阀等)的控制信号端,只要您能将接近开关电源的直流电压和该器件的控制信号端的直流要求对应后,再使电源的0V和该器件的控制信号0V短接构成回路即可,一般接近开关的200mA的输出电流都能满足接受信号器件的驱动要求的。。。这样的应用很多很常见。。。 事实上您接PLC也是用接近开关信号线的这200mA电流去驱动PLC输入信号侧的光耦的,原理和接继电器、电磁阀没什么分别。。。

楼主:
我这个开关为KL3045 MAX240V/0.2A 据说AC24V也可以用,2线式,我想串联在电磁阀中,可2线式,难道是直接串联在电磁阀线圈中吗??

网友B:
呵呵,原来是两线式的,那么就是纯开关型的了。。。MAX240V?交流的吧?AC24V也是交流的吧?那您用就要匹配交流电磁阀了,交流电磁阀有支持AC220的,您何必用AC24呢?。。。如果MAX240V是指交流,估计您就不能当DC24V用了。。。 如果接近开关是交流型,交流220用法:接近开关的两根线有L、N之分的话,L接220电源的火线L,N接交流220V电磁阀的信号端,然后电磁阀的N与交流220电源的零线N相接。。。没有区分就任意接。。。 如果接近开关是直流型,直流24用法:两根线如果用极性,正极的一根接电源24V+,负的一根接在直流电磁阀的信号端,然后电磁阀的0V与24V直流电源的0V相接。。。没有区分就任意接。。。 注意电源、接近开关和电磁阀的交直流和电压匹配就可以。。。

网友C:
从理论上讲接开关也是起开关信号的作用,是可以起到当作开关直接发来用的,但接近开关是一个负载,它也是要消耗能原的,如你把它串起来用等于是两个同等的灯炮串起来的道理是一样的,那样有可能会起到分压的作用,有可能会产生误动作,最好是不要这样去串连接近开关,而改用微动开关

楼主:
有没有防爆微动开关啊,防爆行程开关不行,它的力太大!

网友D:
AC220v的使用正如凡夫俗子所说,只要串联上电磁阀就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