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能否当常开触点用

楼主(2005-08-26):
我有一接近开关,常开型,能否串联在控制回路,(不是PLC).普通控制电路.

网友A:
如果运行通过得电流和电压在接近开关的范围之内,那么就可以串联在控制回路中.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接呀.只有两根线

网友B:
两线型接近开关电流很小.如果控制大的接触器要加中间继电器.电压等级要与继电器匹配. 串联.

网友C:
你看那是DC24V还是AC220V的,还有最大允许电流。 还有,提醒你:这种开关串在电路里一定有漏电流,你盘算一下这个漏电流会不会令你的控制电路出现误动作。

网友C:
另外,如果是AC220V规格的话,拖动一个接触器线圈是没有问题的。我用过。

网友C:
马上给你找一个假欧姆龙2线制接近开关: 型号:E2E-X8MY1 检测距离:8mm 额定电流:400mA 额定电压:AC90~250V 不信的话你可以去查阅相关资料...

楼主:
老菜鸟:大哥,实验效果怎么样

网友C:
拖1个额定电流为10A的接触器,一点问题都没有呀

网友D:
看看接近开关的参数

网友E:
不能当无源触点用啊,但可以带负载

网友F:
可以的那就要看电压电流能不能允许拉

网友G:
电压电流许可就行,待最好是带一小型继电器做为控制。

网友H:
可以的,要看电压电流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