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PI TG,TI,PT等这些都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8-26):
PG,PI TG,TI,PT等这些都代表的是什么意思,请各位牛人回答

网友A:
我见过的就两个,跟楼主提到的未必是同一样东西 PG:速度传感器 PT:电压互感器 其它的不知道

网友B:
PG:压力表 PI:压力指示 PT:压力传感器 TG:温度表 TI:温度指示

网友C(2020-06-17):
PT是触摸屏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