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搞不定,老板炒我鱿鱼):为何12v的直流继电器发出响声、发热?

楼主(2005-08-26):
最近做粮库温湿度检测系统,(1)10#仓库整个测控单元检测后都没问题,通过12V直流继电器的电压、电流都正常,但是继电器一直发出“滴.......”的响声,同时继电器发热!系统检测软件显示:传感器返回数据显示有的短路,有的正常!(2)18#仓房其他一切正常!但是系统检测软件显示:传感器返回数据显示有的短路,有的显示正常!是否受10#仓影响? 那位大虾帮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不然老板炒我鱿鱼!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您选用得直流继电器的质量有问题,笔者以前也用过一些质量不好得继电器,就是容易发热,您说得短路倒不是继电器得问题了,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继电器触点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继电器电源有交流成份啊

网友D:
1:更好继电器。 2:用示波器检测波形。 3:利用分离方法找出短路点,直到传感器返回数据正常。

网友E:
继电器有低频脉冲

网友F:
可能是继电器线圈电路出先低频震荡,或者衔铁有灰尘

网友G:
是不是继电器电源有交流成份啊 可能性很大

网友H:
分清是通断声音还是线圈声音,不同对待

网友I(2005-09-25):
打开把硅钢片的灰尘清除,线圈检查,就OK

网友J:
有可能是供电给继电器线圈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K:
继电器线圈两端并一只电容100UF

网友L:
我可以提供好的技术支持和产品,mail:daniel.diao@cnweidmuller.com

网友M:
直流继电器用交流电源是一直“滴”响的。

网友N:
可能是软件运行过程不适当的改变了继电器驱动口的状态。 没动静了?炒鱿鱼没?!

网友O(2006-05-01):
电压不稳定或线圈电源接触不良,

网友P:
可能鱿鱼汤做好了

网友Q:
更换性能好的继电器

网友R:
继电器发出响声可能和你的继电器的触点和线圈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