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变频电机

楼主(2005-08-26):
那位知道变频电机的变频部分能用变频器代替吗?加变频器原来的电机能用吗?

网友A:
变频器是改变加在电机上的电源频率来调节电机的转速, 调速范围50-70HZ可以用普通电机,50HZ以下需给电机加冷却风机,70HZ以上一般异步机容易掉载.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要问什么。

网友C:
变频电机也是电机,不过由于采用了一些措施,可运行的频率范围大,如0-150hz,还得靠变频器来驱动

网友C:
变频电机也是电机,不过采用了一些措施,能运行在更宽的频率范围,如0-150hz,还得靠变频器驱动

网友D:
变频电机是调速电机的一种,其驱动装置就是变频器.

网友E:
我所知,变频电机也是电机,一般如果是工作在50hz以下,风扇叶就是冷却风机了,需要另接电源。

网友F:
变频电机的低速性能好,有单独的冷却风扇,如果不是长期工作在低速区,普通电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