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驱动输出脉冲的记数

楼主(2005-08-26):
我想问分频输出的脉冲可以用西门子的高速脉冲记数指令来直接记数吗.如果不行该怎么接线

网友A:
siemens有专用的计数器模块,如FM350-1或FM450-1都可以直接接受线驱动输出脉冲,而且频率最高应该是400k左右(以前用的,记不太清了).当然如果您记录单路脉冲的话,用高速计数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TO:激情如火 现在我想问的是如果不用计数模块,三菱和西门子的高速计数指令应用的接线方法??我现在的客户直接接的,不用光偶进行隔离,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求助刘岩利老师: 现在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不带脉冲记数模块,直接对伺服FEEDBACK脉冲进行记数.伺服输出脉冲的方式是线驱动输出,差动输出的电压是5V,现用一光偶进行隔离.这样用有问题没有???

网友B:
FX-2N内置的高速记数器C251~C255可进行A、B相加减计数,最高计数频率根据您使用的高速指令的情况从4KHZ到30KHZ,例如对于C251而言:输入点X0对应A相,X1对应B相,同时特殊继电器M8251自动对应计数方向。。。 由于PLC的主机输入点为24VDC信号,计数器模块可选5V、12、24V输入。。。那么不带模块就需要注意电压匹配问题,您采用光藕隔离是否同时进行了电压转换?还有就是PLC的输入形式一般是漏型,您做的光藕隔离部分是否含有线驱动型转为漏型?还是干脆就只使用A、B信号,A/、B/就放弃不用?建议既然存在了光藕隔离和电压转换电路了,干脆在电路里对线驱动的正反两路信号进行反向跌加后再转为24V信号给PLC的X0和X1,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干扰。。。 只要电压和输入形式对应上了,也就是在X0、X1有符合要求的脉冲信号了,就可以使用。。。一己之见,有误见谅。。

网友C:
只要光偶够快,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