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在线求助]ABB-ACS600变频器的问题,急............

楼主(2005-08-26):
所在行业:供水 基本情况:用变频器控制一台水泵和另外一台恒速泵来实现恒压供水~压力设定值为0.36MPa,变频器的调速根据的压力传感器(其探头安装在出厂水总管上)传来的4-20mA信号来实现。 具体故障: 因为压力设定是0.36MPa,在变频器的给定值(第一行显示值)应该是36%,一直以来都运行正常~在第二行显示ACT VAL1的显示也是0.36MPa(应该为反馈值); 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在给定值为36%的情况下~压力传感器上显示低于0.36MPa(大概为0.34左右吧~),在压力传感器的探头边上安装一压力表查看~确实为0.34MPa,但是变频器面板上的第一行给定值显示为36%左右,第二行反馈值显示是0.36MPa左右,当时就把给定值调成了38.8%,然后压力表显示为0.36,实际压力确实也为0.36。 今天又发现相同问题~给定值和反馈值都正常(38.8%和0.36MPa),但是压力传感器显示的压力值却为0.32左右~所以又采用同样办法~把给定值调到42%左右~反馈值也在0.42MPa左右,压力表才显示正常~实际压力也正常..........但是以前正常的时候设定值就是36%(跟出厂水的压力要求一样),反馈值在0.36MPa左右~都是正常的~ 请教有经验的大哥~到底是什么问题哦~怎么样回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哦~~ 急.......在线等...................

网友A:
您说的问题,的确非常奇怪! 是否是在变频器调节过程中,压力表时间长了有误差呢? 笔者曾经遇到过,压力表用一段时间后,由于是弹簧原理,所以就会出现误差.至于您说的调节压力设定后出现又正常了,估计是短时间,如果时间长了,压力表又会出现误差.

网友B:
您可以使用一个电位计来检测AI1和AI2为电压信号输入时,实际的电压和CPU显示的电压(在01组实际参数中查看)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就可以认为变频器没有问题。那就检查一下远程压力表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二种可能:1:压力表误差,可对压力表调校解决。2。模拟量在传输过程中受到干扰,可检查屏蔽接地是否完好。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的答复~另外加点具体说明希望更多朋友来帮忙一下~ 我用的压力传感器在主管上钻了个孔~然后安装了个探头~探头然后回来后接在压力显示仪表上~然后由仪表给变频器发送个4-20mA的电流做为变频器的输入了~当时连接电流信号的时候是这样连的: 压力表探头有2根线~一根直接接显示仪表~一根跟变频器的输入一端串接,再把变频器的另外一端直接接在显示仪表上~也就是把探头的两线和变频的输入直接串起了~~

网友D:
应该是变频参数设置的问题,0.36MPa=\36%

网友E:
我也是做这个行业的的。不过感觉在使用电压信号做PID比较容易的而且干扰也小一些的。

网友F:
接线有问题,串接负载电阻超过压变的允许范围。造成测量不准。 24V电源是显示仪表提供的吗?

网友G:
我认为是模拟量的传输问题,照你所说,0.36MPa=36%,压力表在0.36MPa是你的反馈量已经是42%了,说明反馈的模拟量被放大了,或者你的换算关系错了。

网友H(2008-04-22):
检查信号传输电路,尤其是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