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9.0经过RSLINX与AB PLC5-40通讯故障

楼主(2005-08-26):
公司由于系统整合将原来的PC及KT通讯卡更换,升级后用Intouch9.0,KT1784PCI卡,通讯软件用Rslinx与原AB PLC5-40通讯。完成后Intouch在运行中出现DO命令发出不稳定,有时PLC收到命令时间长(3秒),有时会同时收到开、关命令,查其因都是Rslinx与PLC的通讯问题,已经过多次配置Rslinx,运行一段时间后同样问题仍出现。请各位大师指点指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或是其他原因造成。谢谢!

网友A:
您可以在rslinx中手动修改do的值,看看,是否有您说的不稳定的现象,如果没有问题,就是intouch与rslinx通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