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 咨询两种涂层的名称及涂布工艺

楼主(2005-08-26):
那位知道 1 特富隆不粘涂层 2 红外线电加热管红外线涂层 该两种物质的化学名称是什么 如何涂敷 请教了

楼主:
难道这个问题很棘手吗 坛中就没有化工方面电气技术人员的老鸟

网友A:
涂布工艺中根据情况使用,特富隆缸和红外加热。红外加热是使涂层表面快速加热形成保护而不至于粘缸,特富隆缸是特殊材料缸不会粘缸。

楼主:
BYBAO 感谢你的回复 但我问的是两涂层物质的化学成分 和怎样涂上去 而不是不粘原理 可能我没问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