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的17位编码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8-26):
请教,为什么安川的电子版手册中说编码器17位,32768p/r? 三菱的17位写的是131702p/r? 安川的编码器线数比三菱低吗?

网友A:
真正的17位是指131072。。。 安川的17位是没有四倍频前的分辨率32768,四倍频后就是32768*4=131072(17位)了。。。安川样本里说的位数都是4倍频后的,*p/r是编码器没4倍频前的原始脉冲,两者相差4倍。。。 三菱指的可能是四倍频后的分辨率17位。。。

楼主:
你好, 但是从说明书中给出的电路图看不出编码器在驱动器中进行了倍频。 输出分频倒是画了. 能确认安川和三菱的码盘线数一样吗?

楼主:
安川的编码器反馈线只有四根,两根电源,两根信号。 两根信号线应该不是线驱动了,也可以在驱动器内倍频吗?

网友A:
倍频不是只有线驱动才可以的,集电极开路、电压输出、推拉互补都可以的。。。线驱动只是增加了A、B反向翻转信号用于信号的抗干扰和加强信号传输用。。。倍频也是在线驱动信号转化完A、B相信号以后做的。。。倍频是利用A、B的上升和下降沿做的,和编码器输出形式根本没任何关系,一般伺服编码器反馈的倍频都在驱动器内部做好了,您看的电路图只是手册里的示意图吧?不是具体电路图吧?即使倍频可能在控制芯片内做,您电路图可能根本看不到。。。几乎所有的伺服驱动都对增量编码器反馈进行倍频的。。。

楼主:
谢了,是手册上的框图。奇怪的是怎么不用线驱动呢?不会只是想减少几根连接线吧。手册中给出的信号线标识分别为PS和/PS,怎么看也不像是A,B相的样子。同时这路信号里应该有码盘的Z信号(不然驱动器怎么输出?),所以我猜想是不是采用了通信协议进行编码传输呢?

网友A:
不好意思,混淆了。。。是这样的,安川的编码器的接口为6根线。。。1、PG电源5V(红色),2、PG电源0V(黑色),3、BAT+:电池+当绝对值编码器用(橙色),4、BAT-:电池-对值编码器用(白橙色),5、PS:编码器序列信号输入(兰色),6、/PS:编码器序列信号输入(白兰色)。。。事实上编码器侧确实有芯片进行脉冲数据转换和通讯的功能,所以无论是增量型也好、绝对值也好,所有信号都是通过PS和/PS经过通讯传输给驱动器的。。。这样的话,增量型编码器四根线,绝对值型六根线,多的两根是给绝对值编码器侧的芯片电路的电池供电的,可以保证绝对值编码器在断电重新上电后依然会记忆位置。。。

网友A:
编码器侧的处理芯片本身就具备了对增量编码器A、B相信号的倍频功能,通过PS、/PS传输过来的通讯信号就是已经处理后的倍频数据了。。。 绝对值型的编码器侧的处理芯片不是进行倍频操作,而是进行电子扩展记圈功能,可以提高绝对值编码器的位数。。。 所以说样本里标注的n p/r就是编码器码盘的初始分辨率,位数呢指的是经过编码器侧芯片处理后的与驱动器通讯的倍频或记圈扩展后的编码器数据了。。。。。。 有些伺服倍频在驱动器里做,安川则是在编码器侧的通讯芯片里做。。。

楼主:
明白。 我看现在的安川、三菱和富士都应该是这种方式(增量型)。 1、编码器刻线 32768 2、编码器侧进行信号处理(倍频、编码) 3、驱动器侧解码 4、标称17位编码器,131072线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A:
完全正确,言简意赅,用词专业明了。。。语文学的比我好多了。。。 呵呵

网友B:
长知识,我以前都是认为17位嘛,2的17次方即131072,不明白其所以然,谢谢二位大侠!

网友C:
哪请教大家,如果这么说,可以说成精度是17位吗?还是只能认为是15位!

网友A:
完全可以是17位的精度,因为4倍频是物理性的,靠的是上升和下降沿,绝对准确。。。

网友D:
凡夫俗子前辈果然厉害,上次看了你的关于MP2300的强贴,真是佩服~~~(我是安川伺服部新人,呵呵~~~)

网友A:
viking.yaskawa,您好 您在上海总部还是北京事务所?。。。我离开安川都N年了,好久没和那几个兄弟联系了,不知道北京的王均、小于、雪松、宝成他们还好吧。。。如果您能见到他们请带个好,呵呵,他们能猜到我是谁的。。。 什么前辈不前辈的,大家其实都是一起学习提高的,咳,说来也很惭愧啊,毕竟我们国人没有产品和西门子、安川这样的产品相比啊。。。在安川能学到一些东西的,但毕竟是小日本的企业,对技术和产品保护的很严,祝愿您能多学些打好基础,以后有问题向您请教哦。。。小日本挺能喝酒的,记得有机会替俺多灌他们几杯,解解恨。。。呵呵

网友E:
好像安川的分品在驱动器侧做的吧 三菱就直接说明131072,安川的就让客户可以选择,结果大多数客户因为这个反复的问安川的技术人员,我感觉安川的这一点的技术开发做的不好,搞那麽多参数,大家看看都头晕了,电子齿轮的范围又要求《200

网友A:
编码器输出做分频。。。

网友D:
凡大哥,我是上海总部的,北京的只见过杨所长,还一起吃过饭.小于、雪松、宝成,我都听说过,他们还在安川...呵呵... 日本的技术是好,我们只能多多学习,学为己用... 他们喝酒很厉害呀,看来以后要多多锻炼^

网友D:
工控办事处,如果电子齿数比满足不了,还可以用Pn217,指令脉冲输入倍频功能呀...

网友E:
但安川的手册明明在驱动器侧的框架里表明“X4",是不是这个意思?安川的技术人员告诉我可以在PN201里面将编码起的输出调至131072/R,但手册注明最大调到16384,搞不懂啊,请大家指导 另外,样本手册上说400W以上的都是三相220V的,但是安川的技术人员(代理商的技术人员)告诉我可以接单相220V的,但不保证质量,并且市场上我看到确实有人这样用过,请大家讨论一下到底行否?

网友A:
to:viking.yaskawa,您好 杨明当北京事务所所长了啊?那北京没日本人。。。上海马学远、陆洲、陈勇涛他们还在不? 和日本人喝酒就要壮烈些,拿大扎啤杯干他们,他们喝白酒厉害,啤酒快点喝就晕,呵呵。。。 上海嘉定那还生产伺服电机吧?现在安川的伺服销量不错哦,加油学哦,祝开心。。。

网友D:
to 工控办事处:Pn201是设定从伺服单元向外部(上位机等)的PG输出信号(PAO,PBO)的输出脉冲数, 它与电子齿轮比是两回事... 可以自己任意设置,设定范围为16~编码器脉冲数,但不能超过16384...有问题可以来电咨询... 一般电源的接法不建议这样接,虽然很多人用安川的产品不按规范来接,也没有事情, 但不敢保证不出问题,可能会缺相报警,呵呵~~ to 凡大哥:对阿,早就当了把,听说有5年了把...上海的话陆工还在,别人我就没听说过了. 嘉定还生产的,规模已经上千人了...现在总部已经搬到人民广场了,不在外高桥了... 谢谢对喝酒的指教...我一定会努力的,呵呵...

网友F:
关于“17位的、绝对的编码器”--据我所知,有些编码器严格地讲,既不是17位的,(15位的也不是),也不是绝对的。有些是用低位数的增量编码器,输出sin,cos信号,差值细分到15位,再倍频到17位,再用内部电池记忆位置,这样就可以称为“绝对17位的”了。现在就有嘉定一家为司服驱动配套的厂家向外大量定购256线的增量码盘,是否这样做的就不敢说了。 这种“17位绝对”的特征就是体积小,因为高位数的编码器码盘这样小,刻线是做不下来的,这种编码器的优点就是体积小、价格相对便宜,但使用中也有缺点,因为又要插值细分,又要倍频、调用记忆的数据计算,故响应速度就会有影响,对于高精度的定位,速度快了就会有振荡--响应跟不上。另外电池一旦失效,位置就没有了。日本的驱动做的好,其实就是他们的运算方法做得好,可以弥补这样的响应跟不上问题。 需要申明一下,我不敢肯定安川17位或三菱17位就是这样的编码器,只是说有这种可能。

网友F:
另外,这种“高精度”的编码器的精度其实也是相对的,其取决于sin,cos的波形与细分,不要太迷信它的“17位”精度。

网友G:
绝对赞成啊Q,我们用6000线的编码器经过2倍频处理,用在数控机床上,最终的结果跟安川比一点都不差,多多支持国货吧。

网友D:
17位还是有根据的,就像凡前辈说的"完全可以是17位的精度,因为4倍频是物理性的,靠的是上升和下降沿,绝对准确。。。" 至于什么样的,那样看具体应用了...一台好的数控机床,伺服也是决定精度的关键部分吧...

网友H:
我认为所谓日本交流伺服电机配17位绝对值编码器是日本人“掩耳盗铃”的做法,理由有四: 一,从码盘上的码道来看根本不是传统绝对值编码器的设计,而是类似与增量式编码器方式。它的绝对值从何而来?是编码器内部的记忆元件。一种彻头彻尾的假绝对值编码器。 二,楼上的兄弟有说,使用正余弦插值。的确这是很多除日本产品外,欧美产品使用的方法,本身这种方法没有问题。重要的是:要提高电机的响应速度,怎样用好的通讯协议把位置信息传递给驱动器的DSP运算。看看安川、松下、富士编码器的通讯协议吧,都是比较傻瓜的异步方式,且各不相同!并且受SN75176的制约,通讯速度大概在2M左右。表面上,编码器的分辨率提高了,实际对提高电机的响应速度没有本质性的提高(当然,多少还是有一点)。各位兄弟有机会可以与常用的配2500线编码器的伺服电机比较一下。 三,从价格上看,尽管现在配17位编码器的电机的销量远比不上配2500线电机的销量,但几大日本伺服品牌所谓配17位编码器电机产品卖得跟配2500线编码器电机价格几乎一样,甚至还低一点。难道“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在这里就不灵了? 四,17位编码器的设计为无轴承设计;多圈计数用电池记忆方式;通讯用封闭性极强且不利于二次开发的异步协议;使用一粒并不大的LED(和普通增量式类似)。 所以,日本人把“高分辨率,低价格”这个概念玩到了及至。并且在逐渐停止配2500线电机的生产,意在从分辨率的概念上产生差异销售,糊弄一些不知真相的兄弟。在高速下的响应,和低速下力矩输出的平稳性,没有什么改善(在PID参数调整没问题的情况下)。 也希望与有使用经验的兄弟交流一下,看看这个17位的东西是骡子还是马?

网友D:
由于才疏学浅,保留意见,请别的高手都来谈一下... 凡前辈(听说姓刘,呵呵),怎么不来了?

网友A:
TO:viking.yaskawa,您好 首先我不姓刘,抱歉哦,呵呵 高分辨率的编码器会提高电机的响应速度?这是何理论?我能理解的恰恰相反,编码器分辨率低了才反而会提高电机的响应速度,编码器分辨率增加后只要电机的响应速度没有降低就已经不错了。。。当然如果提高驱动器内CPU处理芯片的性能和速度当然会适量提高整个系统的速度响应了,那是CPU的功劳。。。呵呵,提高分辨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速度响应频率,只是为了增加系统的位置响应精度,适当也能提高伺服的低速平稳性。。。一般高分辨率编码器都配备在额定转速相对低一些的大中惯量伺服系统,也有小惯量伺服配备,不常见。。。 至于安川的编码器是否采用了正余弦编码器再进行细分倍频不是关键,15位的绝对值编码器价格大家也知道,心知肚明就好。。。关键问题是它最终的17位是否准确?技术上大家应该保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安川的产品性能指标很多是取下限值,相对很多产品胡编乱造的指标严谨科学的多,这是我们该学习的。。。如果说不准确希望能通过实验取得证据,毛爷爷说的好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我们是尽量不销售安川和其他任何小日本的产品的,但对于技术和使用还是应该虚心的学习,我在这里发言只是想尽自己一点以前的经验去帮助已经选用了安川产品的朋友如何使用,并不是推广和支持他们的产品。。。如果国内有相应产品能替代,我强烈建议并支持用国货,国货的发展壮大是需要我们大家的支持和关注的。。。

网友F:
凡夫说的话还真不凡,有道理! 借这里我想请教几位玩伺服的高手,我公司是做绝对编码器的,最近我们正在与国外公司谈引进技术国内做高精度的绝对值编码器,(欧美的,真绝对,不用电池的那种),借这里请教几位大家,如果你们用绝对值编码器,多少位的国内比较有需求?什么信号输出更欢迎?什么样的价格比较合理?非常感谢. Email:gemple@online.sh.cn

网友I(2007-01-19):
我是搞运动控制的菜鸟,最近写论文发现学长留下的很多东西值得考证,便开始“网络猎艳”。没想到这里别有洞天啊,真是大开眼界,有醍醐灌顶的感受。向高手同志敬礼!感激涕零!

网友J:
凡夫de热线是多少?

网友I:
凡夫大虾您好,我发现我用的松下编码器接口跟你说的安川编码器接口一模一样。以下是驱动器技术资料的一段原文:【1、Pr45=0:每转反馈脉冲数=Pr44*4;2、Pr45≠0:每转反馈脉冲数=(Pr44/Pr45)*编码器分辨率注:1)编码器分辨率:如果是17位编码器,那就是131072p/r;2500p/r、5线制增量式编码器则是10000p/r;2)[b]每转反馈脉冲数不可能超过(最高就是等于)编码器分辨率;3)电机每转一圈输出一个Z相脉冲信号。如果上式就算出的是4倍系数(Pr44/Pr45),那么输出的Z相信号与A同步。否则就是基于编码器的分辨率,Z相不与A同步,而且其宽度比A相信号窄。】然后给出了Pr44/Pr45=4和Pr44/Pr45≠4的编码器输出信号图。这里的参数Pr44是反馈脉冲分倍频分子,Pr45是反馈脉冲分倍频分母。★我的问题是既然每转反馈脉冲数=(Pr44/Pr45)*编码器分辨率,且有每转反馈脉冲数不可能超过(最高就是等于)编码器分辨率,何来“Pr44/Pr45=4”呢?莫非是搞错了,应该是“Pr44/Pr45=1/4”呢?
请大虾支招!

网友I:
【】里面写的是原文,这句话“编码器分辨率:如果是17位编码器,那就是131072p/r;2500p/r、5线制增量式编码器则是10000p/r”似乎表明了编码器信号在编码器侧已经4倍频处理了。是么?

网友K(2009-12-22):
我现在只能用仪表接

再用通讯送出去了

网友L:
a  up    a dn      b  up   b dn  这样相对A B 就有四倍了

网友M(2010-05-02):
凡夫大虾您好,版主及各位好,我问个问题:我们知道安川伺服驱动器的pn201参数是设置驱动动器输出给运动控制卡的脉冲数,那么是不是我换个不同型号的编码器直接就可以用呢?(比如原来17线现在改成13线或16线),因为不管你多少线都是由PN201决定了反馈给尚未机的输出是吧。

另外,是不是编码器的接线已经标准化了,安川电机即可直接用松下三菱等驱动器驱动呢?

网友N(2010-11-29):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这种17位左右的编码器?大概价格多少啊?

网友O(2011-05-24):
大家好,学了不少东西,谢谢赐教。

网友P:
学习受教。请问各位前辈!倍频的概念是什么意思、从哪里引来的?起到什么作用?能否通俗的说说!谢谢!

网友Q(2012-05-09):
各位高手你们好:

       我是安川400W的伺服,说明书上说只有三相220V的电源接线。 但我又只有 单相220V的   我该怎样接呢?

网友R(2016-10-10):
我想知道安川伺服电机  转一圈需要时是多少脉冲 比如说 17位 10 位的 20位的 22位 各对应多少脉冲一圈

网友S(2019-06-17):
引用 网友F:
关于“17位的、绝对的编码器”--据我所知,有些编码器...

内行呀

网友T(2019-08-15):
完全一点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