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通过何种方式与仪器上的BCD码接口相连?

楼主(2005-08-26):
在一个项目中,一个仪器留有BCD码接口,但用了五位数表示测量结果,即5×4bit表示。有没有一种节约口线而且经济的方案?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这台仪器可能比较老了. 现在的仪器为了能和计算机,打印机等连机,往往有以下接口: RS232 串行接口, LPT打印机接口, USB通用串行总线接口, GP-IB 通用接口总线等等; 你的仪器要和什么设备的什么接口相连? 如果此仪器是你们的产品,似乎应改进了; 如果此仪器不是你们的产品,而你们要使用,可能需要做一个专用的接口电路.

网友B:
谢谢! 这台设备就是要与工控机相连。

网友C:
买个单片机,编个小程序最经济,但是要自己搞,买这东西,只需要1个,别人是不会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