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什么叫“两位三通” 两位五通,它们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5-08-26):
请问什么叫“两位三通” “两位五通”,它们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还有它们是什么器件的专业术语。 不胜感激!!

网友A:
请在工控网上搜索关键词“电磁阀”!

网友B:
具体的讲它们叫换向阀,它有很多种类,有电磁动的叫电磁换向阀,有手动的叫手动换向阀,它们用在液压系统中及气路系统中,要知道他们的工作原理还请你看一下<<液压传动与气动>>.

网友C:
两位,表示有两种状态,○,1。如果带动气缸运动的话,那就是气缸推出最大行程,气缸完全收回两种状态。三通,就是电磁阀基座有三个通孔用于连接气管。

网友D:
看一下<<液压传动与气动>>

网友E:
两位三通是指,换向阀的阀芯有两种位置,三通的一通即进气/油口,剩下的两通为出气/油口,但两者交替工作。 两位五通是指换向阀的阀芯同样有两种位置,不同处是其中两通在阀体一侧直接与执行件相连,如气/油缸两端。另外三通在阀体另一侧,中间为进气/油口,剩下的两通为出气/油口,可连接消声器或油箱,也是两位交替工作。

网友F:
0303说的非常准确,因为我常用电磁阀。

网友G:
大家好!我是生产气动元器件和电磁阀的厂商,若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danny_lim@163.com,msn:danny_humor@hotmail.com,希望能和大家合作!www.tonab.com.cn,林先生

网友H:
气动阀: 二位:是指两个工作口。 五通是指:两个工作口, 两个排气口,一个进气口, 共五个气口称五通。

网友I:
二位指电磁阀有两个状态, 三通即指电磁阀有三个口,一个进气口,一个工作口,一个排气口,工作口或与进气口相通,或与排气口相通,进行交替工作. 五通指两个工作口, 两个排气口,一个进气口,工作方式与三通基本相同. 二位三通可用在单作用切断阀上,二位五通可用在双作用切断阀上,二位五通堵上一个工作口也可当三通用.

网友A:
支持 草开刀: “二位五通堵上一个工作口也可当三通用”——我也这样干过几次,呵呵。

网友J:
用途广泛 顶

网友H:
草开刀 兄说得很对的哈

网友K(2005-09-28):
两位指该阀有两个工作状态,几通指该阀有几个工作端口可以沟 通, 具体可以看阀体的阀位图

网友L:
老草你牛 不过有还是不要这样的好

网友M:
那出气口的用途不是很大啊,我一开始还以为有多大的花样在里面呢,叫"两位三通",咋一听很是吓唬人啊. 不过大家的三言两句.小弟已经明白了!

网友N:
两位三通:就是有两个位是可以互相转换的的(一个出气则另一放 气),有两孔转换,一孔进气。 三位五通:也是跟两面位三通一样只是多了一个停止位,两个转换孔是常闭的,而两位三通是一常开一常闭。

网友O:
哈哈,都分析的比较精辟啊!

网友P:
都不错,我常用这个,还是请供应商发些资料来了解的快!哈哈!

网友Q:
建议找本液压的基础书看看哦!

网友R:
找本《液压传动》看一下吧,电磁阀可是最简单的工程元件啊

网友S:
上面说的都对找本液压传动的书看看

网友T:
给你个液压与气动的网站看看吧,里面有不少最基础资料,原对你有所帮助。http://jpkc.szpt.edu.cn/yyqd/index.asp

网友U(2005-10-29):
注塑机变频节电改造工程

一.注塑机变频节电简介
随着社会各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特别在塑胶制品行业中,由于企业间的竞争,使得加工单价压的越来越低,电费所占成本的比重也越来越高。因此,节省电费、增效减耗、降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已被业内众多经营者所关注和重视。
在塑料行业中,注塑机是一种通用机械。传统设计上只考虑到共用性,设计时以最大容量为基础,实际是大马拉小车的现象,所以注塑机运行过程中电能浪费相当严重。
我国现有的注塑机99%均采用液压传动和电液比例控制技术,安装定量泵液压系统。注塑机的工艺过程一般分为锁模、射胶、保压、冷却和开模等几阶段,每个阶段需要不同的工作压力和流量。对于油泵马达而言,注塑过程是处于变化的负载状态。在定量泵的液压系统中,油泵马达以恒定的转速提供恒定的流量,多余的液压油通过溢流阀回流,此过程成为高压节流。据统计由高压节流造成的能量损失高达40%~~70%。同时由于液压系统长期全速循环流动与液压器件的剧烈机械摩擦,造成了油温过高、噪音过大、机械寿命缩短等不良影响。
例如一台CLF-600型注塑机在生产某种塑料工件时,整个工艺周期约为52秒,经现场测得其各工艺阶段,所需时间和油泵电机负载电流如下:
锁模/射台前进:      4.0秒            76A
射胶:               5.5秒            54A
保压:               9.0秒            52A
冷却:               29秒             53A(前9.3秒)
开模/射台后退:      3.7秒            76A

由此可见该系统个工序油泵实际所需功率变化很大,特别是射胶、保压和冷却阶段,设备所用的55KW油泵的电机利用率很低、电机空转,其中有相当部分的电能浪费了。
根据注塑机这一工艺特性,我公司开发、研制出康沃注塑机专用型变频器,将定量泵液压系统改变为变频控制系统。这种变频控制系统的运行将随工艺和工序要求,通过调节油泵电机转速,自动调节控制液压、油压的流量,从而达到节能30%~~60%的效果,并具有比原控制系统保护功能更强、更安全、更可靠的诸多特点。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减少注塑机用电量至少达30%以上,降低了生产成本。
工作环境噪音明显减小,系统油温大幅降低;
平滑软起动,保护电机,延长使用寿命。
根据用户的电网容量情况,可在变频改造后适当增容,节省了增容费。
减轻开锁模冲击,延长机械和模具的使用寿命。
延长油路系统使用寿命,减少维修次数,节省大量维护费用。
对电机具有过压、过流、缺相等多种保护。
节能与工频轻松切换,保证节能系统故障时不影响生产。
系统安装简便快捷,半个工作日完成。
例如:
注塑机型号:JM128MKIII-C 油泵数: 1个
油泵电机铭牌: 功率:15KW 电压:380V
电流:30A频率:50HZ转速:1450转 启动方式: 星三角
产品名: 电话机灯罩 材质:PC 成型重量:15克 成型周期:26秒
测试数据纪录:

--------------------------------------------------------------------------------

  电表读数 工作时间
(小时) 总耗电量
(度) 平均电耗
(度) 备注
开始 终止
系统工
作状况 节能 59 79 35.2 200 5.68 互感器
50/5
工频 134.5 165.3 32 308 9.63
节电率计算 (9.63-5.68)/9.63*100%=41%
节电效果分析 效果良好,机台生产正常.

二.康沃注塑机专用变频器 性能和优点
我公司这款专用变频器是在成熟的通用系列变频器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款高性能产品。我们在国内一些著名的注塑机设计专家的指导下,主要在变频器的以下几个方面做了重大改进。
1、变频器基础上,增加了两组共四路信号输入通道,其中每组都包括一个电流输入通道和一个电压输入通道。它们均可以直接接收注塑机的流量电磁阀信号民和压力电磁阀信号。并对接收的信号做整型、运算、放大、和进行合并作为变频器的驱动信号源。这样就省去了以往改造过程中会用到的信号转接盒,节约了改造成本。严格的说两路信号合成使用的情况,要比只取一路流量信号做为变频器给定的控制性能更优秀。而且这些信号输入通道有完善的光电隔离环节,不会对注塑机的精密电路造成干扰。
2、增强了过载和过流能力。由于注塑机在锁模阶段要求电机瞬内迅速提升输出频率。这点对变频器的耐过载和耐过流能力提出了很苛刻的要求。以康沃通用变频器的制造标准为例,过载和耐过流能力分别是150%:1分钟、180%:10秒钟、200%:0.2分钟,这种过载能力在通用变频器产品中,已算是相当优秀,但我们注塑机专用变频器更是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成倍的提高.在这样的过载能力下,就可以将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设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避免了加、减速时间过长影响注塑机的生产高效率。
3、增加了V/F曲线的可修改功能。通用变频器的电压/频率曲线通常是不可修改的,但注塑机的工作特性就恰恰对此提出了一不定期要求。在锁模、射胶、溶胶、保压、冷却和开摸的各个阶段,注塑机对电动机的运转特性都有不同的要求,如果电动机能很好的配合,那么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可以提高加工件的工艺质量。所以我们这款注塑机专用变频器的电压/频率曲线可以任意设置五个拐点,可以根据不同系列的注塑机的电气特性做灵活调整

网友V:
看看液压方面的资料就明白了

网友W:
两位三通阀只能控制油(气)缸一腔的进油(气)与回油(气).
没有见过两位五通阀.
见过三位五通阀.  可以控制油(气)缸的工进与工退.和两位三通阀配合控制油(气)缸的快进与快退

网友X:
位:简单一点说就是阀有几种状态
通:就是有几个外接口
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X:
本人从事液压元件与系统的销售工作,有需要资料的请和我联系
E-mail:jiangyongxsh@tom.com

网友Y:
看原理图时,有几个方框就是几位.常位引出几根线,就是几通.简单明了.

网友Y:
奇怪,刚才明明回复了.为什么没有呢?

网友Z(2007-01-22):
大家好:
  请问哪里有国产三位一通阀或生产三位一通阀的厂家.

                       谢谢!

网友AA:
给你一个气动教学的网站: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yo720211&id=6691

网友A:
楼上说的这个SMC气动技术教程,我采用各种方法都无法把它搞下来,包括下载FLASH、下载网站、保存MHT等等。。。只有在线浏览。。。
    网站经过技术处理,我搞不定,郁闷。。。

网友AB:
这些东西是基础,回家看看书就好了

网友AC(2009-02-05):
你看它有几个位置就是几位 有几个孔就是几通了!五通的有时需要三通来帮忙控制。

网友AD(2012-03-07):
挺好的网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