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特(W)和伏安(VA)

楼主(2005-08-26):
瓦特(W)和伏安(VA):易混淆的两个概念   很多人搞不清楚应该用瓦特或伏安来表示UPS的容量。许多 UPS制造商分不清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甚至将W 和VA两个名词等同起来,这更增加了人们理解上的混乱。UPS容量总是用VA表示而不是W来表示容量。用W表示UPS的容量可能是因为UPS的容量很小。 UPS用户熟悉瓦特这个概念,然而用VA能更准确地表示 UPS和负载容量的匹配程度,因为决定UPS输出能力的是电流值(A),所以自然用VA表示更贴切。 W值总是小于等于VA值 换算关系式如下: Watts(瓦特值)=VA*Power Factor=Volts*Amps*Power Factor 其中,Amps=负载电流;Power Factor:功率因素,其值在0和1之间。 功率因素在0~1之间,它表示了负载电流做的有用功(Watts)的百分比。 只有电加热器和灯泡等的功率因素为1;对于其它设备来说,有一部分负载电流只是在负载内循环,没有做功。这部分电流是谐波或电抗电流,它是由负载特性引起的。重要的是明白了由于有这部分电流,所以VA值比W值大,W值被认为是VA值是当功率因素为1时的一个特例。 计算机的瓦特W值是它的VA值的60~70%,事实上当今所有的现代计算机的开关电源都呈容性,其功率因素值为0.6 ~0.7。个人机趋向于0.6,大型机趋向于0.7。最近研制出一种称为具有功率因素自校正功能的新型电源,它的功率因素值为1。将来很可能会广范使用这种电源,但目前市场上还很少看到这种电源。 大多数 UPS制造商用W表示容量,而实际上他们指的是VA值,当 UPS厂家指出了额定W值而没有标出功率因素和额定VA值, 用户可以假定这是在功率因素为1时W值(等于VA值),而实际上厂家指的是UPS额定VA值。实际对计算机负载W值为该标出值的60~70%,所以一个额定值为100W的 UPS 能驱动一个100W的灯泡,但只能驱动一个65W的计算机。 大多数计算机设备容量用VA表示,最近有些计算机开始用W表示容量(最著名的DEC和IBM)。但总体而言还是用VA的多。所以UPS用VA 表示容量更能反映出其和负载的匹配程度。 UPS额定为VA值以避免混淆,当一台 UPS标出了W值,它对计算机负载的实际W容量为该标出值的60~100%(通常是60%)而VA值则是100~130%的标定W值。而当一台UPS标出了额定VA值,它对计算机负载的实际VA值就等于该标出值,W值为标出值的60~70%。

楼主:
大家进来坐坐发表发表看法

网友A:
发表的不错 小弟支持 我还未毕业了 请问UPS的全写是什么??什么意思?? 电源有哪些种类,如果UPS是其中一种的话

网友B:
十年前音响风行时.标称输出功率几十瓦甚至几百瓦.大家知道音频的转换是百分之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旧国标单位是VA.新国标单位是W.不一定对.

网友C:
很多单位都有他一定的意思和关联,可是很多厂家都为了简单和怕麻烦都尽量的简便,所以就造成了今天的混淆

网友D:
UPS:不间断电源系统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网友E:
同意上述说法: 功率因素为一般根据负载特性的不同而不同,通常有超前,滞后之分。 容性负载:一般计算机这一类负载,通常UPS厂家会根据这一特点设计UPS,提高其特性。 阻性负载:如灯泡等。 感性负载:如电机。 好的UPS会探测出负载特性根据其特点做相应的补偿。使UPS在给各种负载供电时都有较高的功率因素。

网友F(2010-05-24):
1、瓦特(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

2、伏安(VA) 是视在功率的单位;

网友F:
3、用电设备的名牌上一般用的是瓦特(W),说明用电设备的实际用电功率;

4、交流电源设备的名牌上一般用的是伏安(VA),说明交流电源设备的实际工作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