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求助:关于台达VFD-B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5-08-26):
众所周知,为了使变频器输出的速度稳定,可以用编码器来反馈速度信号,以形成闭环控制。VFD-B的使用手册上对这一部分介绍的很简略,仅有几个参数的设定和PG卡的接线。我想搞清楚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在变频器里到底做了哪些具体运算,怎么处理的!希望各位高手给予指教。

网友A:
这样是实现有速度传感器的速度反馈.内部有一个速度环进行pid调节运算,编码器的脉冲信号首先经过单位时间的计算得到当前的实际速度,然后和设定速度比较,如有查值,则根据闭环算法进行调节变频器的频率,达到稳态时速度的精确控制.

楼主:
谢谢指点。我还想请教,如果我用VFD-B做PID运算,目标值和检测值都由外部端子输入。但好像没有专门的目标值和检测值的输入端啊,应该怎么输入信号,能否详细解答。

网友B:
如果用模拟量做pid,变频器的几个模拟量输入口都可以定义为目标或检测输入端,在10参数组里可以设定反馈的,在02参数组可以设定目标的。只要两个模拟量不是一个端口就好了。 如果用pg卡做反馈,则目标值是变频器的模拟量端口,检测用pg卡上的输入口,信号是脉冲信号。

楼主:
谢谢新四军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