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的分类和选型

楼主(2005-08-26):
一、通常将UPS分为三类 1、后备式UPS 主要特点为输出方波、市电断电到电池供电的转换时间为15ms,主要用于单台PC机、传真机以及其他对电源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负载上。 2、互动在线式UPS 主要特点为输出方波、市电断电到电池供电的转换时间为4ms,主要用于小型服务器多台串连的PC机、传真机以及其他对电源要求切换时间在4ms以上的负载上。 3、在线式UPS 主要特点为输出准正弦波、市电断电到电池供电的转换时间为0ms(真正实现在线工作即不间断),主要用于大型服务器、民航、军事、金融以及其他对电源要求苛刻的重要负载上。 二、选购UPS时应注意的几点 从众多品牌的在线式产品中选择最适合自己使用的产品,还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1、功能 包括电池管理功能、电源监控软件功能、整流器技术、逆变器技术、旁路技术、旁路优先功能、并联功能等。 2、要参数如下表: 参数名称 范围要求 输入电压范围 不小于176~264V或324~456V,范围越宽则适应性越好,电池使用次数少 输入频率范围 不小于47~53Hz,越宽则越容易带发电机 输入功率因数 大于0.9,越大则要求的输入路径、保险丝、空气开关小,安装费用小 阶跃响应能力 小于5%,回复时间<20ms,越小越快,表示逆变器的反应速度快 同步窗口 48~51Hz,越宽带发电机能力越好 输出功率因数 如果有非计算负载,越大则带负载能力越强 过载能力 越大表示逆变器能力越好 切换时间 应当小于5ms 充电器充电电流 越大带长延时电池能力越强 体积、重量 3、公司品牌 另外,选择一个有信誉、有实力的专业化UPS公司有时比选择UPS品牌更重要,售后服务的保障体系和零备件库存也是用户需要考虑的。

楼主:
大家进来坐坐发表发表看法

网友A:
楼主提到的功率因数和切换时间标准都比较高,很多知名UPS都不一定真能做到啊

网友B:
再加一些: 电池管理:1:电池充电管理 2:快速电池测试 3:电池容量测试 监控软件等。 e-mail:shiyq@szonline.net

网友C:
我们需要在线互动式UPS,要求——容量500VA即可,用上位机监控电池容量等,特别说明,上位机为OS—2操作系统,。能满足条件的请留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