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ONWORKS的PCI卡驱动问题

楼主(2005-08-26):
我公司现在准备利用LONWORKS组建一个中高压配电系统,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LONWORKS总线,现想向高手咨询几个相关的问题: 关于LONWORKS协议,需要在那里获得或者购买? 关于PCI卡,哪个公司的比较好? 关于HMI软件呢?用三维力控怎么样? 另,如果用VC++开发PCI卡与人机接口软件的驱动,是否有这方面的接口函数库,或者VC++的源程序? 哪位高手可以指点呀?多谢! gjx_510@yahoo.com.cn

网友A:
开发lonworks软件多采用ethlon公司的开发包,关于pci卡,笔者用过几家的没有发现明显的质量的区别,因为都是采用ethlon公司的芯片开发的.如果您要用vc来开发的话需要用ethlon的sdk开发包. 组态软件对lonworks的支持都可以,力控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