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概念的问题

楼主(2005-08-26):
各位大哥,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什么是开关电源呀? 什么是冗余电源?他们有关系吗? 工业电源的分类都有那些?他们的代表产品是什么? 希望各位大哥哥指教! 谢谢先!!!

网友A:
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电路是由开关管(调整管)、变换器、取样电路、比较放大电路、基准电源和激励器组成的控制环路及保护电路组成,通过取样比较的控制环路来检测输出电压的变化,并以此控制调整元件进行调整,进而稳定输出电压。 冗余电源是指电源模块的相互冗余,提高供电的可靠性,也可以由开关电源来实现. 工业电源的分类常见的有工业开关电源/线形电源等

楼主(2007-02-03):
请问一下斑竹,你发的那个"变频器大事件"的贴子怎么没了?
我还正想报名呢!
请问一下,哪位大侠能告诉我报名方法?

网友B(2007-03-21):
激情如火解释的正确!

网友C:
   “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电路是由开关管(调整管)、变换器、取样电路、比较放大电路、基准电源和激励器组成的控制环路及保护电路组成”

1、开关电源是“交1-直1-交2-直2”变流装置;
2、由开关管构成开关电路、开关变压器、开关脉冲电路、稳压电路、保护电路、整流滤波直流输出电路构成;
3、开关脉冲电路由脉冲形成反馈耦合电路、激励脉冲控制电路、激励脉冲驱动电路、激励耦合保护电路构成;
4、稳压电路由取样电路、基准电路、比较放大电路、保护电路到开关脉冲调整电路;
5、交1为工频,交2为高频频、幅可控;
6、直1为非稳直流电源,交流纹波大,直2为稳定高质直流电源,交流纹波小可忽略;
7、有调频、调幅两种类型;
8、多用于对电源质量要求较高的电子产品的电源;

网友D:
 激情如火解释正确, 刘志斌的说法有问题。

网友D:
1、开关电源是“交1-直1-交2-直2”变流装置;
开关电源有三种形式:AC-DC变换、DC-AC变换、DC-DC变换,你所说的只是其中的一种:AC-DC变换,而且并非仅仅是变流装置。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D:
2、由开关管构成开关电路、开关变压器、开关脉冲电路、稳压电路、保护电路、整流滤波直流输出电路构成;
“由开关管构成开关电路”与开关变压器、开关脉冲电路等似乎构不成并列关系。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D:
3、开关脉冲电路由脉冲形成反馈耦合电路、激励脉冲控制电路、激励脉冲驱动电路、激励耦合保护电路构成;
不明白刘先生所说的“脉冲形成反馈耦合电路”是什么意思。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D:
4、稳压电路由取样电路、基准电路、比较放大电路、保护电路到开关脉冲调整电路;
将保护电路归类到稳压电路中,似乎欠妥。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D:
7、有调频、调幅两种类型;
脉宽调制不知属于何类?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D:
8、多用于对电源质量要求较高的电子产品的电源;
开关电源优点是体积小,稳压范围宽,效率高。缺点是电路复杂,电磁干扰(EMI)大,不适合用于对电源质量要求高的低噪电路。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E:
DC-DC最大规格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