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深圳的台达触摸屏代理或技术支持吗

楼主(2005-08-26):
请问,台达触摸屏是否能和具有MODBUS RTU格式的变频器设备连接。 另外,可读写的通讯地址只有W40001~W50000不够用怎么办。 它在读写时是不是用MODBUS协议的06H和03H功能码。

网友A:
台达人机支持标准modbus 协议,可以和具有modbus rtu 协议的变频器直接通讯,比如和我们台达的变频器通讯就是选有modbus协议。 可读写地址从40001-49999,控制一般的中小型控制器已经是足够了。 我们modbus协议读功能码03H,写功能码10H.

网友A:
深圳地区应该有经销商,可以通过电话020-38792175通过我们广州分公司确认。

网友B:
这是台达代理商黄埔科技深圳办事处的电话:0755-84803440\84803428/黄小姐/郭小姐,如果找不到可以找我的,不过我们是佛山办:0757-82828982/82829602/张生

楼主:
谢谢几位的解答,不过写功能码只能支持10H吗?可以支持16H或着06H吗?如许要,是否可以特别改写?

网友C(2008-12-30):
都是这么早的帖子,不知道都弄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