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变量多了,反应慢怎么办?

楼主(2005-08-26):
我用组态王做了个工程,与OMRON CS系列的PLC相连,其中有一个画面有90个I/O整数DM区数值交换,每次进入这个画面时,进入的速度特别慢。但在数据交换时,速度还可以。 整个工程中,输入数值反应比较快,但是读取数据时却很慢。 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一下啊?很急呢

网友A:
我觉得您可以进行一下优化,比如,把数据都集中在地址连续的dm区或cio区内,这样数据的交换速度会明显变快,估计能解决您说的输入数值反应比较快,但是读取数据时却很慢的现象. 一个画面有90个I/O整数并不是很多,不应该明显慢,您看看是否有大容量的图片加载进来.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我已经将DM区连续了,改天试试。那个画面没有一个图片,其他的几个画面倒有一点图片

楼主:
进入画面的速度还是慢,不过通过修改,通讯速度提高了一些,差不多600ms更新一下显示的数据,但还是达不到要求,有什么办法可以再快些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真是郁闷-_-#

网友B:
增加内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