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度控制器如何選性,如何調試?

楼主(2005-08-26):
溫度控制器如何選性,如何調試? 目前我公司想設計一套溫度控制系統,傳感器是美國雷泰的紅外線探頭,控制器還沒選好 執行器是帶伺服系統的電動調節閥。 要求控制器有誤差設置,如設置溫度為75,誤差-3---+3,即要求控制器在72--78范圍內不動作,其他范圍動作。有人說通過控制參數PID的設計來完成,但這要反復調節,我認為難度很大,那位高手幫幫我告訴我如何設置。

网友A:
AI-708 ,有自整定,不必人工设置参数。

网友B:
你的工艺要求比较特殊。通常,我们为了把温度稳定在75度,偏差3度,需要用PID控制器,通过加热/冷却来达到要求。 建议选用PID控制器,带可控硅输出的控制方式会较好。

网友C:
如果要求精度不是非常高,而且自己比较有经验的话,最好不要采用自整定的方法来自动设定PID参数。 因为好多时候通过自整定的方法自动设定出PID参数会导致响应比较快的的情况(D参数比较大,P参数也比较大),这样的话执行机构动作比较频繁,相应的缩短了使用寿命。 建议仅作参考。

楼主:
老菜鳥,謝謝你! 我門正是為了讓電動執行器少動作,才要求控制器有偏差設置。 但要求控制器的精度要高,一定在次范圍內 現在好多控制器都是實時的定值控制,精度很高,但都沒考盧過偏差設置

网友A:
AI-808 ,有偏差設置,专门控制阀门的。 支持优质国货(不要找我买)。

楼主:
AI-808是那家的,有電動調節閥的伺服反饋接受端子沒有,是什么控制。好整定不

网友A:
厦门宇电,有自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