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波动

楼主(2005-08-26):
大家好! 台安N2-202变频,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更换PC929后输出电压平衡,但50HZ空载运行输出 电压有3-5V波动,参数恢复出厂值也如此.测三只PC923电源电压都在28V间摆动,PC929电源电压在26V波动. 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属于正常的,你可以带个点饥试一下,看看三相输出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请问台安N2-202变频开关电源中稳压管ZD204电压值多少?可用什么型号代替? 谢谢!

网友B(2014-01-04):
稳压管ZD204电压值18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