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PCI与ISA总线的区别

楼主(2005-08-26):
wincc用工业以太网通讯,使用的cp1413要插在ISA总线上,可我看现在的计算机上都没有ISA总线啊?

网友A:
如果电脑主板上没有ISA插槽那就没办法了,只有去搞一块带ISA插槽的主板。目前有专门为工控设计的带ISA插槽的主板。 目前好像没有看到过PCI转ISA、串口转ISA、USB转ISA的转换器。如果那位知道,请介绍一下。

楼主:
现在的电脑都没有ISA总线,wincc要使用ISA总线,怎么办呢?

网友A:
采用工控机呀,其主板大部分都支持ISA总线。

楼主:
这样成本太高了!比如AB公司有产品是不是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