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温后经0809转换后,显示在数码管上的数不对

楼主(2005-08-26):
各位好! 谢谢上次帮助。 现在遇到新问题了,测温后经0809转换后,显示在数码管上的数不对。 我用的是桥式测量,铂作为一个桥电阻。采样后采样后经op07两极放大100倍,送00809,0809加的是5伏基准电压。 问题是从0809出来的数字量怎样换算成温度植。 op07经数字万用表调零后,数还在零左右波动,对吗?应如何调零?

网友A:
"谢谢上次帮助。" 查上次是在“传感器与仪表论坛”得到的帮助,不敢冒领功劳,自当送还“传感器与仪表论坛”。

网友B:
温度 = AD 值 / 256 * ( 上限 - 下限 )+ 下限 256 是 0809 (8位AD转换器)满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