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变频+4绝对值编码器,用总线还是用模块?

楼主(2005-08-27):
求助各位大侠: 1、PLC 准备用S7-300,4台调速电机,4个绝对值编码器(可以选择SSI或者PROFIBUS接口),最大距离小于20m,用总线或者用模块连接哪个合理些? 2、1.5kw调速电机选变频还是选直流调速? 谢谢~~~

网友A:
1、我想应该选PROFIBUS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采用总线连接;但是编码器的安装一定要合理; 2、当然使用变频器加一般交流电机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