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FX-2N的問題

楼主(2005-08-27):
在於1HC聯接的時侯,我用D0來作為計數寄存器用,把K0 MOV D0 後,第二次計數時D0會把原來的數保留下來。WHY???????????????

网友A:
既然您已经把数据mov到D0了,当然,D0保持的数据就是您MOV来的数据.

网友B:
會保藏K0

楼主:
" 既然您已经把数据mov到D0了,当然,D0保持的数据就是您MOV来的数据."但是,我第二次計數時,D0又開時保持願來的數據計數啊?不明白是為什麼啊?

网友C:
我不知道1HC,但我问一下,错了请见谅。 是说,每次都要从0开始计数吗?那么,每次都清零了么?K0 MOV D0 就是清零吧。

楼主:
TO : hdss'r 我是這樣的啊。但是第二次開時計數時,又保持願有的數的數據計數了。除非是OFF POWER後,才可以從0開始計數。1HC是高速計數模塊(FX-2N).

网友C:
再来学习学习;我说了外行话也不奇怪的,本来就不清楚,也无资料。就算是顶一下吧。 确信计数前被清零了吗,会不会有其他地方影响D0了呢,或者与1HC的特性有关,有不有特定的器件。

网友D:
我想请问一下,楼主的BFM是如何设置的,你只简单的说这么两句很难明白你在说什么,因为不知道你的程序的情况下,D0跟1HC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从你所说的情况来看,你要检查一下你的FROM指令的执行条件。

楼主:
"BFM是如何设置"是有很大的關係 的呢,我要把1HC裡面的5#設定就好了,謝謝 你!!!!科一'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