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三菱PID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5-08-27):
各位大虾:    我现在在做一个16路温度控制,参照编程手册的PID用法使用PID调节,控温误差很大;而且温度变化也较大大,可以从180一下子就跳到188度左右(测温线用的进口的K型测温线),不知哪位大虾有成功的应用案例?能否给小弟发一份程序,指点一二,将不胜感激! E-Mail:joshson@163.com

网友A:
给你发了一份三菱PID的电子文档,自己研究去吧。

网友B:
给我一份吧 谢谢

网友C:
我也想要,谢谢

网友D:
能告诉我板主是控制何种设备,要16路PID 控制,你的温度显示从表面上看180突然跳到本世纪末185 可能不是控制方面的问题.这重情况我也遇到过,我是做电子焊接设备的.主要是读回来的温度值波动较大所致.旁边是否用变频器强干扰一类的电器.三菱的温度处理这块本来做的就不太理想.抗干扰能力非常差.

楼主:
感谢木道人,如果可以请告诉小弟FX2N怎么控的,谢谢! yangguangsmt:我也是用来做电子焊接设备的,如回流焊波峰焊等,理论上说变频器的干扰应该不会很大,我关掉变频器试过,我用松下或西门子的就会控制的很好,感觉松下自整定要好,三菱整定出来的误差太大。要自己修改PID的值才会好点。

网友E(2007-09-03):
三菱q系列pid控制中,mv怎么看不到输出啊,它是否能够通过D/A转换呢?
      谢谢大家给个答案

网友F(2011-08-07):
要懂得调PID的参数才行的

网友G:
对:木道人 关于给你发了一份三菱PID的电子文档,自己研究去吧。 内容的回复:给我也发一份吧,谢谢。240918201@qq.com

网友H(2019-03-26):
结构化工程适合多人开发,下载学习

网友I(2019-05-27):
我做过6路温控PID动态温控调节,客户要求要求正负2度,调了整整一周,每天12小时,调好了,PID没有资料,只有经验,慢慢调,先P,后I 再D,我再也不碰PID动态温控了,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