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05-08-27):
1:ABB手册上说用5005 Protocol Sel 设为1 是 STD MODBUS可是ACSII帧RTU帧不清楚? 2:RTU T1-T2-T3-T4 时间怎么计算?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也正在用S7-226 CPU通过MODBUS控制14台ABB ACS 550变频器。刚刚搞明白ABB 的MODBUS控制方式,程序还在编写中。。。。

网友B:
T1-T4 就是4 X 1/波特率

网友C:
ABB变频器ACS 800系列,操作面板能延伸最大距离是多少?

网友D:
谁有ACS800-17-1045-7的资料

网友A(2005-10-09):
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成功!有需要的可以提供通讯demo。

网友E:
楼上的利害,我也有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KEB F5M变频器 成功!有需要的也可以提供通讯demo:)

网友F(2006-06-07):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我e-mail:weihe007@163.net

网友G:
下面引用由朱鱼鳞在 2005-9-3 14:17:00 发表的内容:
  ABB变频器ACS 800系列,操作面板能延伸最大距离是多少?
--------------------------------------------------------------------------------------------
试过100米用起来没什么问题,不过说明书上写的好像是不超过9米 在我印象中800的控制盘走的是485

网友H(2006-08-13):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我e-mail:yanzhifa@163.com

网友H: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我在也做我e-mail:yanzhifa@163.com

网友I:
1,ACS550/510 只支持RTU方式
2,在一个总线数据帧开始前要有至少3.5个字节传输时间的总线空闲时间。如 T1-T2-T3-T4
3,对于控制盘线长度,要符合EMC要求,标准为3米。更长也能使用。

网友J: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我在也做我e-mail:wdhbye@tom.ocm

网友K: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e-mail:cy@njfldq.com

网友L(2008-03-01):
木道老大,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在这里先谢谢了,我的邮箱是zld430070@163.com

网友M: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e-mail:josephhhu947@sina.com

网友N(2009-02-18):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e-mail:ksh2913@163.com

网友O: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e-mail:guoyuquan@263.net  万分感谢!

网友P(2009-04-08):
对:木道人 关于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成功!有需要的可以提供通讯demo。 内容的回复:可以给我一份吗?

谢谢了

我邮箱qingfeng122cn@yahoo.com.cn

网友Q:
1.启动命令(假设变频器的从站地址=01,下同)
ACS550的通讯启动过程:
变频器上电以后(状态为不具备合闸条件(NOT READY TO SWITCH ON)),要逐个进行6次成功的通讯才可启动完毕(每次通讯变频器的回应应与PLC所发内容相同):
(1)使变频器具备合闸条件(READY TO SWITCH ON):
16#01,16#06,16#00,16#00,16#00,16#06,16#09,16#C8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2)使变频器给定1的值清0(CLEAR THE EXT REF1):
16#01,16#06,16#00,16#01,16#00,16#00,16#D8,16#0A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3)使变频器状态为准备就绪(READY TO OPERATE):
16#01,16#06,16#00,16#00,16#00,16#07,16#C8,16#08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4)使变频器状态为允许运行(OPERATION ENABLED):
16#01,16#06,16#00,16#00,16#00,16#0F,16#C9,16#CE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5)使变频器状态为允许加速(ACCELERATOR ENABLED):
16#01,16#06,16#00,16#00,16#00,16#2F,16#C8,16#16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6)使变频器状态为运行(OPERATING):
16#01,16#06,16#00,16#00,16#00,16#6F,16#C9,16#E6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2.停止命令
要停止正在运行的变频器,应发停止命令(不应该以0速命令代替停止命令)。停止命令有3种:急停1(变频器按照减速时间1(见参数2203 DECELER TIME 1)减速停止);急停2(设备按照惯性减速停止);急停3(变频器按照减速时间2(见参数2205 DECELER TIME 2)减速停止)。一般可使用急停1(变频器的回应应与PLC所发内容相同):
16#01,16#06,16#00,16#00,16#00,16#6D,16#48,16#27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3.改变运行速度命令
正在运行(OPERATING)的变频器可接收变速命令,即通讯给定。写入给定1保持寄存器的值0-20000对应变频器输出速度0-EXT REF1 MAX(Hz,参数1105)。例如EXT REF1 MAX=50.0 Hz,则欲使变频器输出1 0.0 Hz,应写入20000÷5=4000即16#0F,16#A0。(变频器的回应应与PLC所发内容相同):
16#01,16#06,16#00,16#01,16#00,16#00,16#D8,16#0A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注意:CRC校验字的放置顺序为先低字节,后高字节)
4.读变频器数据参数
可以经通讯读变频器参数如输出速度、电流、转矩、功率等参数。若所读参数在变频器寄存器地址上连续,还可用1条读命令读多个参数。如要读取输出电流:
16#01,16#03,16#00,16#67,16#00,16#01,16#35,16#D5
站址 读命令 读寄存器地址 读寄存器数量 CRC校验字
变频器的回应:
16#01,16#03, 16#01, 电流H,电流L,CRCL CRCH
站址 读命令 回应的字数量 读来参数 CRC校验字
如要读取输出频率、电流、转矩、功率连续4个参数:
16#01,16#03,16#00,16#66,16#00,16#04,16#A4,16#16
站址 读命令 读寄存器地址 读寄存器数量 CRC校验字
变频器的回应:
16#01,16#03,16#04,频率H,频率L,电流H,电流L,转矩H,转矩L,功率H,功率L,CRCL CRCH
站址 读命令 字数 读来参数字1 参数字2 参数字3 参数字4 CRC校验字
若读回的电流字(电流H,电流L)=16#01,16#A5,则实际电流数值为16#01A5=42.1A。

网友R:
关于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成功!有需要的可以提供通讯demo。 内容的回复:可以给我一份吗?

谢谢了

我的邮箱:gdt102@163.com

网友S: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我e-mail:guojianbo0515@163.com       谢了!

网友O: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我e-mail:guoyuquan@263.net 谢谢!

网友T: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我e-mail:sunnce@126.com     特此感谢

网友U:
木道兄:

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我e-mail:279956163@qq.com 特此感谢

网友U:
引用 网友A:
关于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成功!有需要的可以提供通讯demo。

木道兄:

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我e-mail:279956163@qq.com 特此感谢

网友U:
对:龙口FANS 关于1.启动命令(假设变频器的从站地址=01,下同)
ACS550的通讯启动过程:
变频器上电以后(状态为不具备合闸条件(NOT READY TO SWITCH ON)),要逐个进行6次成功的通讯才可启动完毕(每次通讯变频器的回应应与PLC所发内容相同):
(1)使变频器具备合闸条件(READY TO SWITCH ON):
16#01,16#06,16#00,16#00,16#00,16#06,16#09,16#C8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2)使变频器给定1的值清0(CLEAR THE EXT REF1):
16#01,16#06,16#00,16#01,16#00,16#00,16#D8,16#0A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3)使变频器状态为准备就绪(READY TO OPERATE):
16#01,16#06,16#00,16#00,16#00,16#07,16#C8,16#08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4)使变频器状态为允许运行(OPERATION ENABLED):
16#01,16#06,16#00,16#00,16#00,16#0F,16#C9,16#CE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5)使变频器状态为允许加速(ACCELERATOR ENABLED):
16#01,16#06,16#00,16#00,16#00,16#2F,16#C8,16#16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6)使变频器状态为运行(OPERATING):
16#01,16#06,16#00,16#00,16#00,16#6F,16#C9,16#E6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2.停止命令
要停止正在运行的变频器,应发停止命令(不应该以0速命令代替停止命令)。停止命令有3种:急停1(变频器按照减速时间1(见参数2203 DECELER TIME 1)减速停止);急停2(设备按照惯性减速停止);急停3(变频器按照减速时间2(见参数2205 DECELER TIME 2)减速停止)。一般可使用急停1(变频器的回应应与PLC所发内容相同):
16#01,16#06,16#00,16#00,16#00,16#6D,16#48,16#27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3.改变运行速度命令
正在运行(OPERATING)的变频器可接收变速命令,即通讯给定。写入给定1保持寄存器的值0-20000对应变频器输出速度0-EXT REF1 MAX(Hz,参数1105)。例如EXT REF1 MAX=50.0 Hz,则欲使变频器输出1 0.0 Hz,应写入20000÷5=4000即16#0F,16#A0。(变频器的回应应与PLC所发内容相同):
16#01,16#06,16#00,16#01,16#00,16#00,16#D8,16#0A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注意:CRC校验字的放置顺序为先低字节,后高字节)
4.读变频器数据参数
可以经通讯读变频器参数如输出速度、电流、转矩、功率等参数。若所读参数在变频器寄存器地址上连续,还可用1条读命令读多个参数。如要读取输出电流:
16#01,16#03,16#00,16#67,16#00,16#01,16#35,16#D5
站址 读命令 读寄存器地址 读寄存器数量 CRC校验字
变频器的回应:
16#01,16#03, 16#01, 电流H,电流L,CRCL CRCH
站址 读命令 回应的字数量 读来参数 CRC校验字
如要读取输出频率、电流、转矩、功率连续4个参数:
16#01,16#03,16#00,16#66,16#00,16#04,16#A4,16#16
站址 读命令 读寄存器地址 读寄存器数量 CRC校验字
变频器的回应:
16#01,16#03,16#04,频率H,频率L,电流H,电流L,转矩H,转矩L,功率H,功率L,CRCL CRCH
站址 读命令 字数 读来参数字1 参数字2 参数字3 参数字4 CRC校验字
若读回的电流字(电流H,电流L)=16#01,16#A5,则实际电流数值为16#01A5=42.1A。
内容的回复:

网友V: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谢谢啦!我的邮箱:DYRUIDA@SINA.COM

网友W:
看到龙口FANS和  gjdpj 发言真是受益匪浅,收藏了。

网友X(2009-07-20):
(1)使变频器具备合闸条件(READY TO SWITCH ON):
16#01,16#06,16#00,16#00,16#00,16#06,16#09,16#C8

你好请问这些数值怎么让200PLC写进ABB变频

网友Y(2009-09-12):
ACS800的变频器和ABB的PLC 经常会出现通讯不上,MODBUS通讯方式并且各个硬件都是新的,程序也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专家指点指点,

网友Z:
我现是用触摸屏怎么写启动地址呢

网友AA: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谢谢啦!我的邮箱:qdysh@126.com

网友AB(2009-10-29):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谢谢啦!我的邮箱:hyhbwlj@126.com

网友AC(2010-01-28):
引用 网友E:
关于楼上的利害,我也有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KEB F5M变频器 成功!有需要的也可以提供通讯demo:)

你好 !能发给我一个关于550与S7200的通讯程序吗?

网友AD:
有哪位仁兄写一个Windows程序来设置ABB变频器的参数及调试?

网友AE: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e-mail:stef_suny@163.com

网友AF(2010-02-27):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我e-mail:yifan_1987@163.net

网友AG(2010-04-04):
我的邮箱: 希望仁兄发一份程序给我学习学习, 很感激

网友AG:
我的邮箱: 希望仁兄发一份程序给我学习学习, 很感激 show.cg@163.com

网友AH:
给我发一份s7-200和abb变频器通讯程序      谢谢   hananaa@163.com

网友:
木大哥。。。能给我发一份s7-200和abb变频器通讯程序。 邮件956817785@QQ.com 小弟感谢万分..

网友AI:
我有几个NMBA-01和NPBA-12,有人要吗?拆机件,董工13902272318

网友AJ:
引用 网友A:
关于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成功!有需要的可以提供通讯demo。
木道高人,能不能把你的通迅控制程序给我也发一分呢,先谢谢了!我邮箱为:liuqifriends@126.com

网友AK(2010-05-17):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正在做S7-200与ABB ACS510变频器的通讯,正好卡壳。谢谢提供帮助;我e-mail:qianfenxinlai@16.com

网友AK: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正在做S7-200与ABB ACS510变频器的通讯,正好卡壳。谢谢提供帮助;我e-mail:qianfenxinlai@126.com

网友AL(2010-09-03):
引用 网友A:
关于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成功!有需要的可以提供通讯demo。

木道兄给我一份呗,谢谢,我邮箱 fzw43@163.com

网友AM:
楼主 昨晚我也调试了CPU224XP和510Mobus通讯 读频率、电流、写频率,但是发现如果波特率设置为19.2就无法通讯后来没办法只能9.6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N(2010-10-15):
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我e-mail:ycy290838222@163.com 特此感谢

网友AN(2010-11-19):
木道老大,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在这里先谢谢了,我的邮箱是ycy290838222@163.com 特此感谢

网友AO: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正在做FX2N-64MR与ABB ACS510变频器的通讯,正好卡壳。谢谢提供帮助;我e-mail:zhoudehuai@126.com

网友AP(2010-12-22):
木道兄能给我发一份这个例子吗?非常感谢 cq7_xp@yahoo.cn

网友AQ(2011-02-16):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谢谢啦!我的邮箱:jjjdjm@yeah.net

网友AR(2011-05-14):
木道兄,我现在正在搞这程序,搞不出来,谢谢提供程序,我们邮箱a-zhen25@163.com

网友AS:
写频率的寄存器是不是40002,那模拟量的给定什地址是??多少??

网友AS:
木道兄,你好,你能给我一通迅的实例吗,先谢谢了,200210000@sina.com

网友AT:
对:114095288我 关于

对:木道人 关于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成功!有需要的可以提供通讯demo。 内容的回复:可以给我一份吗?

谢谢了

我邮箱qingfeng122cn@yahoo.com.cn

内容的回复:给我也来一份啊,谢谢啊!vikiny@126.com

网友AU(2011-06-25):
木道人 关于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成功!有需要的可以提供通讯demo。 内容的回复:可以给我一份吗?

网友AU:
木道人 关于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成功!有需要的可以提供通讯demo。 内容的回复:可以给我一份吗? 邮箱:mfw995@yahoo.com.cn

网友AV(2011-08-09):
准备使用510的,先顶一下

网友AW(2011-09-28):
哥们给俺发个吧!不胜感激   邮箱:270392498@qq.com

网友AX:
谁能给我发个S7-200与ACS550用MODBUS通讯的程序?

我万分感谢!

网友AX:
我邮箱是  zhaojing1245@163.com

不胜感激

200与ACS550的MODBUS通讯程序

网友AY(2011-12-11):
木道人 关于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成功!有需要的可以提供通讯demo。

木道老师麻烦您把这程序给我发一份呗,学生先谢谢了!邮箱是yuanxutao_007@163.com

网友AZ(2012-02-28):
木道兄麻烦您把程序给我发一份,谢谢了pykpygletg1986@163.com

网友BA(2012-04-18):
木道兄  关于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成功,麻烦您把程序给我发一份,谢谢了!165061986@qq.com

网友BB(2012-09-03):
对:木道人关于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成功!有需要的可以提供通讯demo。 内容的回复: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232914221@qq.com

非常感谢啊

网友BC(2012-10-11):
木道人 关于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成功!

发个demo谢谢,万分感谢fx6106@163.com

网友BD:
对:木道人关于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成功!有需要的可以提供通讯demo。 内容的回复:

希望能给予支持。发个demo来吧 谢谢木道人 我的邮箱 Bingo0613@126.com

thanks a lot

网友BE:
引用 网友BF:
CPU通过MODBUS控制14台ABB ACS 550变频器。刚刚搞明白ABB 的MODBUS控制方式,程序还在编写中。。。。

老兄,我也在编写那个226和20台安川变频器MODBUS通信程序,没有写过呀,能不能借你一部分参考一下呀,麻烦帮忙了,谢谢您了

网友BG(2012-12-11):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我在也做我e-mail:    zhanglong-6825@163.com。多谢!!!!!!

网友BH:
木道高人,能不能把你的通迅控制程序给我也发一分呢,先谢谢了!我邮箱为:hgs817@sina.com

网友BI:
起来学习了。帖子收藏了。将来用到时方便取经。

网友BJ(2013-05-10):
引用 网友A:
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

 你好,你能不能把那个CP226和14台ABB变频器通信的例子发给我啊,我现在也在做一个工程,也是一台CPU226和8台ABB变频器通信,能不能发给我,非常谢谢!!!邮箱是:353744594@qq.com

网友BK:
PLC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三菱、西门子、松下、台达等)  需要加364567273

网友BL: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e-mail:liyong246@163.com

网友BM:
引用 网友C:
ABB变频器ACS 800系列,操作面板能延伸最大距离...

最远3米,手册上有说明

网友BN(2013-11-13):
请给我1份,谢谢,邮箱为18901193008@126.com

网友BO(2014-02-10):
引用 网友A:
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

 可以发我一份程序么?最近研究这个搞的头都晕了。。。迫切希望有个例子看看。邮箱806181964@qq.com

网友BP:
引用 网友A:
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

木道兄好,能否发到我邮箱呢,1210220604@qq.com 谢谢

网友BQ:
引用 网友A:
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

最近手上也有个类似的项目,木道兄,把你的那份程序传份给我吧,谢谢289070924@qq.com

网友BR(2014-03-28):
引用 网友A:
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

 可以给我一份吗?我现在s7-200 通讯控制ACS510变频器,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想参照你的学习学习。我邮箱:280248356@qq.com,多谢了

网友BS(2014-06-24):
引用 网友R:
关于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

可以给我一份200PLC 控制ABB变频器启动的程序吗?  先谢谢了

我可以给定与读取就是启动不行。真心感谢

网友:
   关于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成功!有需要的可以提供通讯'demo。 内容的回复:可以给我一份吗? 谢谢了 !

我的邮箱:zhangsanjian76@163.com

网友BT(2014-09-20):
  关于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成功!有需要的可以提供通讯'demo。 内容的回复:可以给我一份吗? 谢谢了 !

我的邮箱:2441300909@qq.com

网友BU(2014-10-28):
朋友给一份吗,来晚了chenjihong66@163.com。谢谢你朋友

网友BV(2015-04-27):
木道兄,能不能发你那个s7-200通过MODBUS通讯控制14台ABB acs550变频器的程序给我呀,我在也做我e-mail:zs05808@126.com

网友BW(2019-01-30):
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

网友BX(2019-04-19):
谢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Y(2019-09-21):
引用 网友AM:
楼主 昨晚我也调试了CPU224XP和510Mobus...

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