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B如何获得计算机串口信息

楼主(2005-08-27):
如何从计算机后面的DB9串口中获得信息,请各位指点, 最好是有资料

网友A:
不就是串口通讯嘛!VB里有个MSCOMM控件,该控件就是串口控件。

网友B:
API,可参见 win 32 API串口编程。 或直接使用 mscomm 控件。注意发送二进制码需要使用二进制字节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