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欧姆龙C200HS编程问题

楼主(2005-08-27):
本人有台欧姆龙C200HS,CPU通电后无法与手持编程器连接下载程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另外,通过HOSTLINK模块用RS232电缆能与CPU连接上下载程序吗? 多谢指点!!!

网友A:
估计你的电缆线断了,是否最近有时而连接得上时而连接不上的情况?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换根电缆线就好了。 C200HS直接可以采用RS232口和电脑连接,成本10个大洋。请参阅: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3429

楼主:
电缆线是好的,是否是欧姆龙C200HS CPU通讯口有问题呢? 用RS232电缆通过HOSTLINK模块能与CPU连接,下载程序吗?

网友A:
你先看看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3429 应该可以的。

楼主:
用RS232电缆通过HOSTLINK模块能与CPU连接下载程序,且程序未加密,但是读出的程序与实际的程序不符,读得的程序如下: 0 ANDNOT AR27.07 1 NOP(00) 2 NOP(00) 3 ANDNOT AR27.07 4 ANDNOT AR27.07 5 SET I:0.08 6 ANDNOT AR27.07 7 ....... 13642 ANDNOT AR27.07 13643 SET I:0.08 13644 LDNOT AR19.07 请问这正常吗? 另外,将CPU和HOSTLINK模块装到机架上后,再通电时电源指示灯、错误指示灯亮(无论扩展的I/O模块安装到机架与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注:此PLC为进口设备上使用,设备进来后一直未使用,即此PLC有十年时间未通电。

网友A:
应该不正常,居然没看到LD语句! 你转换到梯形图视图看看,看能不能看见梯形图。

楼主:
多谢指点! 转换到梯形图视图,不能看见梯形图。 另外,将CPU和HOSTLINK模块装到机架上后,再通电时电源指示灯、错误指示灯亮(无论扩展的I/O模块安装到机架与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注:此PLC为进口设备上使用,设备进来后一直未使用,即此PLC有十年时间未通电。

网友B:
在我的记忆中C200H系列是需要地址登记的.而且需记忆体需电池支持.十年未用,应该在第三年就会损坏.重新写过吧,选一个新型的,通讯也不用那么复杂.

楼主:
多谢指点! 请问是在I/O表中登记吗?我重新写了一个I/O表,但是无法下载到PLC中,因为I/O表下载选项中的“下载到PLC”是暗的。 通过HOSTLINK模块用RS232电缆能与CPU连接下载程序,且程序未加密,读出的程序与实际的工艺要求不符。CX-P软件界面左下方红色闪烁提示错误,错误日志显示:致命错误:内存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呵!内存错误,送欧姆龙返修

网友D:
谁有这个型号的用户手册,可以共享一下吗?我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

网友A(2005-09-26):
TO whyxr: 我想起来了,你的程序可能是在中间已经加密,而你读到的只是加密以前部分的程序。

网友E:
1.C200HS PLC不能用軟體設IO TABLE,需由軟體建立,將PLC切換到PROGRAM,於IO TABLE選項CREATE建立. 2.看到程式就知道PLC 記憶體故障了,試用CX-P---ERROR LOG---CLEAR ALL清除,如果不行換PLC了. 3.有無記憶卡.此型PLC沒有部份加密功能.